关于导电滑环

楼主(2013-08-12):
集电环也叫导电环、滑环、集流环、汇流环等。它可以用在任何要求连续旋转的同时,又需要从固定位置到旋转位置传输电源和信号的机电系统中。滑环能够提高系统性能,简化系统结构,避免导线在旋转过程中造成扭伤.
     集电环系列同步电机和异步电动机等采用集电环的电机,比较广泛地用于产业部门。而且,多数是在各种苛刻条件下运行的。这些电机虽然没有直流电机那样的换向作用,但与换向器一样,也出现集电环或电刷的异常磨损,电刷振动以及产生火花等弊病。特别从电刷材质来看,集电环用电刷不仅使用石墨电刷,而且为了提高电刷的电流密度,有时也使用金属石墨电刷,所以,还必须考虑异常残余膨胀等因素。即使对于汽轮发电机那样的高速电机或在全封闭气体介质和氢气介质中运行的电机,问题也不少。
     集电环的材质要求机械强度大,并是电的良导体,还要具有耐腐蚀性,在与电刷滑动接触时,必须具备耐磨性和稳定的滑动接触特性。一般,钢质集电环的耐磨性好,机械强度大,因此大多用于因极性引起集电环磨损差较大的同步电机上。

   钢环和铜环的特点

      一般,钢质集电环的耐磨性好,机械强度大,因此大多用于因极性引起集电环磨损差较大的同步电机上。钢可以加工成复杂的结构,它是一种容易得到而又价廉物美的材料,所以,广泛用于包括圆周速度较低的水轮发电机在内的同步电机。对于像汽轮发电机那样,主要强调高圆周速度下机械强度和耐磨性的集电环,有时也使用锻钢。另外,要求耐腐蚀性时,可使用不锈钢,但不锈钢的滑动特性不稳定,与电刷组合不合适往往使电刷产生跳动,容易造成电刷温升过高或异常磨损,所以使用时必须倍加注意。青铜铸件等铜质集电环与钢质集电环相比,它的滑动特性好,所以用途很广,但当含有大量低熔点铅时,因通电点的发热而产生脱铅现象,容易造成集电环磨损或电刷异常磨损。

   集电环和电刷的关系

      集电环与电刷的配合上,当电刷的研磨性过强而集电环的材质过软时,往往在集电环上发生相当于电刷宽度的阶梯磨损。尤其是高温低湿的全封闭式电机,更容易引起电刷或集电环的过大磨损。重象伤痕是这样形成的,一开始只有非常小的伤痕,电刷在这些部位集电不良而产生火花。一旦产生火花,伤痕就逐渐恶化扩大起来,最后形成与电刷滑动接触面的尺寸同样大小的伤痕。因而,集电环用电刷即使产生非常小的火花,也必须予以注意。为了预防在钢质集电环上发生严重的重象伤痕,在电机长期停转时应将电刷提起。为了改善并联电刷的电流分布,可移动集电环滑动接触面的通电点。为了获得良好的滑动特性,在集电环上开螺旋状的斜槽是有效的。

集电环的应用
       典型应用:包装机械 电子测试设备 医疗设备 旋转工作台 展览和显示设备 制造和处理控制设备 机器人技术 军工技术 闭路监控球形云台

集电环制造工艺
    一、铜环采用绕铸铜精加工,硬度高、电阻小、耐磨损。
    二、绝缘材料选用环氧树脂和无碱玻纤布浸渍浇注层压成型,绝缘性能好,抗压抗冲击,树脂耐油,抗氧化,耐热,抗老化性能好。
    三、具备国内外电机、设备常规用集电环生产模具,生产速度快。拥有模具生产子公司,特殊规格迅速制模,可配套国内外任何机种。

 常规电机用集电环尺寸

    电机型号       编号       内径         外径       环距        环宽          高度          电机功率
    JZR2        11-61#      35           85        10          16             90            2.2KW
    JZR2        12-6 1#     45           75        10          12             76            3.5KW
    JZR2        21-6 2#     40           90        10          15             80            5KW
    JZR2        22-6 2#     50           91        11          14             85            11KW
    JZR2        31-6 3#     60           125       10         16             85            11KW
    JZR2        41-8 4#     60           110       10          16            91            11KW
    JZR2        42-8 4#     75           136       10          20           100            16KW
    JZR2        51-8 5#     82           138       11          20           106            22KW
    JZR2        52-8 5#     84           151       11          20           106            30KW
    JZR2        63-10 6#   110          185       20          25           160            60KW
    JZR2        71-10 7#   142          242       20          25           142            80KW

    电机型号 编号 内径 外径 环距 环宽 高度 电机功率
    JZR 11-6 1# 45 91 11 14 82 3.5-5KW
    JZR 22-6 2# 48 102 10 15 91 5-16KW
    JZR 31-6 3# 64 125 10 16 85 11-16KW
    JZR 51-8 4# 84 136 11 20 106 22KW
    JZR 52-8 5# 82 151 11 20 106 30KW
    JZR 62-10 6# 105 175 12 22 110 45KW
    JZR 72-10 7# 135 200 20 25 130 60-80KW

    电机型号 编号 内径 外径 环距 环宽 高度 电机功率
    JR 5# 50 108 12 13 80
    JR 8# 65 123 10 20 100 45KW
    JR 9# 75 123 10 20 100 55KW
    JR 115-4 10# 80 190 25 25 155 75-130KW
    JR 125-8 11# 80 190 25 25 155 75-130KW
    JR 127-8 12# 80 190 25 25 155 75-130KW
    JR 137-8 13# 80 190 32 43 218 135-240KW
    JR 138-8 13# 80 190 32 43 218 135-240KW
    JR 400-8 13# 80 190 32 43 218 135-240KW
    JR 14#/15# 110 280 32 53 260 250-600KW
    JR 54 94 14 15 64 5KW
    JR 80 150 22 11 110 30KW
    JR 80 150 22 11 115 -
    JR 55 120 17 10 85 -
    JR 65 140 20 11 110 -
    JR 75 160 22 11 110 -
    Jr2 80 201 28 28 175 80-320KW
    Jr3 65 123 10 20 100 45KW
    Jr91 58 150 10 16 85 55KW

    电机型号 编号 内径 外径 环距 环宽 高度 电机功率
    YZR112-132 1# 55 102 12 15 90 1.5-7.5KW
    YZR 160 2# 65 114 15 15 100 7.5-11KW
    YZR 180 3# 75 127 15 15 110 11-51KW
    YZR200-225 4# 85 142 18 18 125 22-30KW
    YZR 250 5# 90 162 18 22 140 37-45KW
    YZR280-315 6# 125 225 28 28 180 80-135KW
    YZR355-400 7# 145 252 32 32 200 150-280KW

    电机型号 编号 内径 外径 环距 环宽 高度 电机功率
    YR 132 1# 35 80 15 12 90 1.5-7.5KW
    YR 160 2# 40 80 15 12 90 7.5-11KW
    YR 180 3# 40 80 15 12 90 11-15KW
    YR200-225 4# 55 112 15 15 100 22-30KW
    ZDR12-4 30 73 5 18 75 1.5KW

网友A:
我们经常与集电环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