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酒店楼宇自控系统的监理质量控制

楼主(2013-08-12):
某高级酒店项目为扬州市区西大门的重点工程.建筑面积3.5万m2.地下1层.地上15层(其中裙楼3层、标准层12层).建筑高度56.6 m。酒店建成后由世界著名的酒店管理集团运营管理。

本工程的智能化系统设计包括:楼宇自控系统(BA)(以下称为自控系统)、背景音乐系统、会议系统、电话交换机系统、综合布线系统、安全防范系统、有线电视及卫星电视系统、一卡通系统、网络系统、内部移动通信系统、无线对讲系统、信息发布系统、无线上网覆盖系统和机房工程等14个子系统。其中,自控系统的管线施工、设备安装调试、与其他专业(水、电、暖通)的协调工作量最大。本工程质量目标为扬子杯,争创国优。在该项目监理工作中,我们认真履行监理职责,抓好每个环节的监理.有策划地重点抓好设计、安装、调试的过程控制和管理,以保证工程质量。

1 审查设计文件是否满足“五性”要求及点位设置

1.1 自控系统的设计必须遵循的原则

可靠性:采用集散分布型控制系统,即将任务分配给系统中每个现场处理器,免除因系统内某个设备的损坏而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

扩展性及灵活性:系统具有可扩充性,以便满足扩展网络服务范围的需要。

实用及方便性:系统可容纳酒店内机电系统的不同控制管理的需要。突出体现大厦“以人为中心”的思想,给客人以舒适,给管理人员以方便。

开放性:系统采用开放式结构,在系统网路架构内完全采用开放式的国际标准BACnet协议。

经济性:系统中的处理器足够应付日后技术升级,充分利用及保护现阶段的投资。

1.2审查设计文件的控制点位

审查设计文件的控制点位是否有遗漏。为实现系统的使用功能及满足业主的需求,自控系统的主要监控设备有空调系统,送排风系统、给排水系统、照明系统、冷热源系统、变配电系统等,监理主要检查点位表与相关专业设备的配套及相关系统的工作状态信号的采集点设置。

2 线管、电缆的施工

2.1 线管的敷设遵循《电气装置安装施工及验收规范》

我们在与装饰施工并行阶段.重点检查线管支吊架是否独立设置.伸缩缝、防火分区的节点处理是否到位、合理设置检修孔.便于日后维修、调试。

2.2 电缆的选择与敷设

自控系统的中央控制站与直接数字控制(Direct Digital Contr01)(以下称为DDC控制器)及控制器之间采用计算机专用通讯电缆。DDC控制器与传感器、执行器之间采用如聚氯乙稀绝缘、聚氯乙稀护套铜芯电缆等控制电缆.是否采用软线及屏蔽根据具体设备而定。检查DDC控制器与就地仪表、阀门的信号线的规格和芯数,是否满足具体控制系统设备与控制的要求。电缆现场敷设方式.以吊顶内沿桥架或线槽明敷为主,出桥架后穿金属管保护。

2.3 现场DDC控制器的设置原则及布线方式

DDC控制器的设置应考虑系统管理方式、安装调试维护方便和经济性,参考各机电系统的平面图,按就近、集中、便于维护等原则。可以布置在冷冻站、空调机房、新风机房等控制参数集中之处.也可布置在弱电竖井中。DDC箱体(DDC箱是将一个或多个DDC控制器组合在一个箱内,另设电源、端子等合为一体的控制箱)一般挂墙明装。

DDC控制器的电源宜采用中央控制室集中供电方式,以放射式供给各DDC控制器,如采用就地供电方式,可由就近的保安电源供给。

每台DDC控制器的输入输出接口数量应与所控制的设备要求相适应,建议留有适当余量便于扩容。

对组合式的控制柜的安装,比如水泵节能控制柜、冷却塔节能控制柜、水路电动蝶阀控制柜等,我们要求按照《电气装置安装施工及验收规范》执行。

3 自控系统中控设备的选型及安装

3.1 自控系统中央控制室要求

自控系统的中央控制设备组成目前大多选用32位处理器的PC机,配以高速缓冲存贮器、硬盘驱动器、高分辨率的图形显示器.具有R232或R485的串并口:实现PC机与DDC控制器通讯的通讯控制器,如网关、网络控制器、HLrB集选器等设备;外围设备有UPS、打印机、主控台、系统模拟显示屏等。

3.1.1 中控室的位置

中控室的位置,应尽量靠近控制负荷中心,注意远离变配电室等电磁干扰源.并注意防潮、防震。自控系统中控室与消控、安保合并后组成楼宇控制中心,同时满足消防中心的要求。

3.1.2 中央控制室室内设备合理平面布置

控制台前应留大于3 m的操作距离.控制台离墙布置时台后应留有大于1 m的检修距离.并注意避免阳光直射。控制台横向排列总长度大于7 m时.应在两端各留大于1 m的通道。应留有足够的安装和观察面以安装控制室内模拟显示屏。同时预留电源设备位置及值班人员工作休息所需面积。

3.1.3 中央控制室其它要求

控制室内宜采用抗静电活动地板。当控制室长度大于7m时,宜设置两个外开出口,门宽不小于1 m。

3.2 自控系统的电源要求

应由变配电所引出专用回路向中央控制室供电,供电回路应采用保安电源供电。

中央操作站供电应设不间断电源(UPS)装置.其容量应包括系统内用电设备的总和并考虑预计的扩展容量.UPS供电时间不低于30 min。

3.3 自控系统的接地要求

一般采用建筑物总体接地方式.要求总体接地电阻不大干1Q。如自控系统单独设置接地极,应采用一点接地方式.要求接地电阻不大于4Q.并与建筑物防雷接地系统接地极之间距离不小于20m。

4 传感器、执行器的安装

一般要求:检查外观包装是否完好.参数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设备之间应连接紧密、牢固,安装用的坚固件应有防锈措施。安装位置应能正确反映所检测的温度、湿度、压力、压差、流量、电量等值.同时便于调试、维修,远离阳光直射、较强的振动、电磁干扰。并列安装的传感器应考虑美观要求.距地高度应一致,高度差不应大于1 ml/1,同一区域内高度差不应大于5 mm。

4.1 温(湿)度传感器的安装

湿度传感器的安装应尽可能远离窗、门和出风口的位置,如无法避开,则与之距离不应小于2 m;温度传感器至DDC控制器之间的连接符合设计要求,尽量减少因接线引起的误差.对于镍温度传感器的接线电阻应小于3Q,铂温度传感器的接线总电阻应小于1Q。

4.1.1 风管型温(湿)传感器的安装

传感器应安装在风速平稳,能反映风温的位置。在风管保温层完成后,安装在风管直管段或应避开风管死角的位置和蒸汽放空口位置。

4.1.2 水管温度传感器的安装

水管温度传感器的开孔与焊接工作,在工艺管道的防腐、衬里、吹扫和压力实验前进行。安装位置在水流温度变化灵敏和具代表性的地方.不能选择在阀门等阻力件附近和水流流束死角和振动较大的位置。水管型温度传感器的感温段大于管道口径1/2时.可安装在管道顶部.如感温段小于管道口径1/2时,应安装在管道的侧面或底部。水管型温度传感器不宜在焊缝及边缘上开孔和焊接。

4.2 压力、压差传感器、压差开关的安装

传感器安装在温(湿)度传感器的上游侧。

风管型压力、压差传感器应在风管的直管段安装,应避开风管内通风死角和蒸汽放空口的位置。

水管型、蒸汽型压力、压差传感器的安装应在工艺管道预制和安装的同时进行,其开孔与焊接工作必须在工艺管道的防腐、衬里、吹扫和压力实验前进行。不宜安装在管道焊缝及其边缘上开孔及焊接处。仪表连接段管径大于管道口径的2/3时可安装在管道顶部.小于管道口径2/3时可安装在侧面或底部和水流流束稳定的位置.不宜选在阀门等阻力部件的附近、水流流束死角和振动较大的位置。

风压压差开关安装时,宜将薄膜处于垂直于平面的位置。安装离地高度不应小于0.5 m。风压压差开关安装应在风管保温层完成之后进行。风压压差开关不应影响空调器本体的密封性。风压压差开关的线路应通过软管与压差开关连接。风压压差开关应避开蒸汽放空口。

4.3 水流开关的安装

水流开关的安装,应与工艺管道预制、安装同时进行。水流开关的开孔与焊接工作,必须在工艺管道的防腐、衬里、吹扫和压力试验前进行。水流开关不宜安装在焊缝及其边缘上开孔和焊接处。水流开关应安装在水平管段上,不应安装在垂直管段上。

4.4流量传感器及其安装

4.4.1 电磁流量计

安装在避免有较强的交直流磁场或有剧烈振动的场所。流量计、被测介质及工艺管道三者之间应该等电位连接,并应接地。电磁流量计应设置在流量调节阀的上游.流量计的上游应有一定的直管段,长度为L=10 D(D为直径).下游段应有L=4 D~5 D的直管段。垂直安装时.必须保证液体流向自下而上.避免导管内充满被测液体或产生气泡;水平安装时必须使电极处在水平方向,以保证测量精度。

4.4.2 涡轮式流量传感器

涡轮式流量传感器应安装在便于维修并避免管道振动.避免强磁场及热辐射的场所。安装时要水平,流体的流动方向必须与传感器壳体上所示的流向标志一致。如果没有标志.可按流体的进口端导流器是否比较尖,中间是否有圆孔判断流向。当可能产生逆流时。流量变送器后面装设止逆阀,流量变送器应装在测压点上游,距测压点3.5 D~5.5 D的位置,测温应设置在下游侧,距流量传感器6 D~8 D的位置。

流量传感器需要装在一定长度的直管上,以确保管道内流速平稳。流量传感器上游应留有10倍管径的直管,下游有5倍管径长度的直管。若传感器前后的管道中安装有阀门、管道缩径、弯管等影响流量平稳的设备,则直管段的长度还需相应增加。

信号的传输线宜采用屏蔽和有绝缘保护层的电缆,宜在DDC控制器侧一点接地。

4.5 电量变送器及其安装

电量变送器通常安装在监测设备(高低压开关柜)内或者在供配电设备附近装设一单独的电量变送器柜,将全部的变送器放在该柜内。然后将相应监测设备的CT、PT输出端通过电缆接入电量变送器柜.并按设计和产品说明书提供的接线图接线.再将其对应的输出端拉入DDC控制器相应的监测端。

变送器接线时,严防电压输入端短路和电流输入端开路。

必须注意变送器的输入、输出端的范围与设计和DDC控制器所要求的信号相符。

4.6 其他输入设备及其安装

空气质量传感器应安装应在风管保温层完成之后。位置应在风管的直管段,如不能安装在直管段,则应在避开风管内通风死角的位置安装。应避开蒸汽放空口。探测气体比重轻的空气质量传感器应安装在风管或房间的上部;探测气体比重重的空气质量传感器应安装在风管或房间的下部。

空气速度传感器及其安装应在风管保温层完成之后。空气速度传感器应安装在风管的直管段,如不能安装在直管段.则应避开风管内通风死角的位置安装。空气速度传感器应避开蒸汽放空口。

4.7 风机盘管温控器、电动阀及其安装

温控开关与其他开关并列安装时.距地面高度应一致,高度差不应大于1 mm。与其他开关安装于同一室内时,高度差不应大于5 mm。温控开关外形尺寸与其他开关不一样时,以底边高度为准。风机盘管电动阀应安装于风机盘管的回水管上。四管制风机盘管的冷热水管电动阀共用线为零线。客房节能系统中风机盘管温控系统应与节能系统连接。

电动阀阀体上箭头的方向应和水流方向一致。

5 自控系统设备调试

要求施工方按照编制调试计划和方案逐步实施。跟踪检查绝缘、电平、衰减值、信号对应、动作准确等测试。按单机调试、系统联动的步骤实施。

5.1 检查自控系统调试必备的条件是否满足

自控系统的全部设备包括现场的各种阀门、执行器、传感器等全部安装完毕.线路敷设和接线符合设计图纸的要求。系统的接地与供电满足规范要求。自控系统的受控设及其自身的系统不仅安装完毕.而且单体或自身系统的调试结束;同时其设备或系统的测试数据必须满足自身系统的工艺要求,例如空调系统中的冷水机组其单机运行必须正常.其冷量和冷冻水的进出口压力、进出口水温等必须满足空调系统的工艺要求。检查BAS与各系统的联动、信息传输和线路敷设等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5.2 分部调试程序

调试前准备->检查设备外观、安装工程质量->环境温湿度、卫生及供电源的检查->接地系统的检查->系统及设备之间连线的检查->单体设备的检查与测试->DDC控制器功能测试->受控设备单体动作和功能测试->联动调试。

5.3 数字量输入测试

5.3.1 信号电平的检查

接点输入:按设备说明书和设计要求确认其逻辑值。

脉冲或累加信号:按设备说明书和设计要求确认其发生脉冲数与接收脉冲数一致.并符合设备说明书规定的最小频率、最小峰值电压、最小脉冲宽度、最大频率、最大峰值电压,最大脉冲宽度。

电压或电流信号(有源与无源)按设备说明书和设计的要求进行确认。

5.3.2 动作试验

按上述不同信号的要求,用程序方式或手动方式对全部测点进行测试,记录测点值。

5.3.3 特殊功能检查

按本工程规定的功能进行检查,如高保真数字量信号输入以及正常、报警、线路、开路、线路短路的检测等。

5.4数字量输出测试

信号电平的检查:继电器开关量的输出ON/OFF按设备说明书和设计要求确认其输出的规定的电压电流范围和允许工作容量。输出电压或电流开关特性检查:其电压或电流输

出.必须符合设备使用书和设计要求。

动作试验:用程序方式或手动方式测量全部数字量输出,并记录其测试数值和观察受控设备的电气控制开关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如果受控单体受电试运行正常,则可以在受控设备正常受电情况下观察其受控设备运行是否正常。

5.5 模拟量输入测试

5.5.1 输入信号的检查

按设备说明书和设计要求确认其有源或无源的模拟量输入的类型、容量、与设定值是否符合规定.按以下顺序进行检查和测试。

5.5.2 温(湿)度、压力、压差传感器的检查与测试

(1)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确认设备的电源电压、频率、温(湿)度是否与实际相符。

(2)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确认传感器的内外部连接线是否正确。

(3)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按产品说明书规定的输入量程范围.接入模拟输入信号后在传感器端或DDC控制器侧检查其输出信号,并经计算确认是否与实际值相符。

5.5.3 电量、电压、电流、频率、功率因数传感器的检查与测试

(1)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确认设备的电源电压、频率、温、湿度是否与实际相符。

(2)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确认传感器的内外部连接线是否正确,严防电压型传感器的电压输入端短路和电流型传感器的输入端开路。

(3)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按产品说明书规定的输入量程范围分别在传感器的输出端或DDC控制器侧检查其输出信号,并经计算确认是否与实际值相符。

5.5.4 电磁流量传感器的检查与测试

(1)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确认设备的电源电压、频率、温、湿度是否与实际相符。

(2)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确认其内外部连接线正确。

(3)静态调整:将流量传感器安装于现场后(探头部分必须完全浸于静止的水中),在DDC控制器侧测试其输出信号,如果此信号值与零偏差较大,则其将按产品和系统要求进行自动校零。

5.5.5 动态检查

模拟管道中的介质流量,然后在DDC控制器侧测试其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经计算确认其是否与实际相符。

5.5.6 动作试验

用程序方式或手控方式对全部的m测试点逐点进行扫描测试并记录各测点的数值.确认其值是否与实际情况一致。

5.5.7 模拟量输入精度测试

使用程序和手动方式测试其每一测试点,在其量程范围内读取三个测点(全量程的10%、50%、900,/o),其测试精度要达到该设备使用说明书规定的要求。

5.5.8 特殊功能检查

按设计要求进行检查。

5.6 模拟量输出测试

5.6.1 按设备使用说明书和设计检查测试

按设备使用说明书和设计要求确定其模拟量输出的类型、容量与设定值是否符合,常用的各种风门、电动阀门驱动器可按如下顺序进行检查与测试。

(1)按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确认该设备的电源、电压、频率、温、湿度是否与实物相符。

(2)确认各种驱动器的内外部连接线是否正确。

(3)手动检查:首先将驱动器切换至手动档,然后转动手动摇柄.检查驱动器的行程是否在0~100%范围内。

(4)在确认手动检查正确后,在现场按产品说明书要求.模拟其输入信号或者从DDC控制器输出AO信号.确认其驱动器动作是否正常。

5.6.2 动作试验

用程序或手控方式对全部的AO测试点逐点进行扫描测试.记录各测点的数值,同时观察受控设备的工作状态和运行是否正常。

5.6.3 模拟量输出精度的测试

使用程序和手动方式测试其每一测试点,在其量程范围内读取三个测点(全量程的10%、50%、90%).其测试精度要达到该设备使用说明书规定的要求。

5.6.4 特殊功能检查

按本工程规定的功能进行检查.如保持输出功能、事故安全功能等。

本工程DO、DI、AO、AI点均根据监控点表的监控点数量和要求.按上述要求进行了全数测试。

5.7 DDC控制器功能测试

按产品设备说明书和本工程设计要求进行了如下功能测试。

5.7.1 运行可靠性测试

抽检其中一台受控设备设定的监控程序,测试其受控设备的运行记录和状态。

(1)关闭中央监控主机、数据网关(包括主机至DDC控制器之间的通讯设备如交换机、网卡等),确认系统全部DDC控制器及受控设备运行正常后.重新开机后抽检部分DDC控制器设备中受控设备的运行记录和状态,同时确认系统框图及其他图形均能自动恢复。

(2)关闭DDC控制器电源后,确认DDC控制器及受控设备运行正常.重新受电后确认DDC控制器能自动检测受控设备的运行,记录状态关予以恢复。

5.7.2 DDC控制器抗干扰测试

将一台干扰源设备(例如冲击电钻)接到DDC控制器的同一电源。干扰设备开机后,观察DDC设备及其它设备运行参数和状态运行是否正常。

5.7.3 DDC控制器软件的主要功能及其实时性测试

(1)DDC控制器点对点控制:在DDC控制器侧用笔记本电脑或现场检测器,或者在中央控制机侧手控一台被控设备,测定其被控设备运行状态返回信号的时间应满足系统的设计要求。

(2)在现场模拟一个报警信号,测定在CRT图面和触发蜂鸣器发出报警信号的时间必须满足系统设计要求。

5.8 单体设备的调试

(1)检查各电气控制柜,按设计监控要求与DDC控制器之间的接线正确,严防强电串入DDC控制器。

(2)按监控点表的要求检查装于各类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水量传感器等设备的位置.接线正确.其安装应符合本规范的要求。

(3)确认各类等受控设备,在手动控制状态下.其设备运行正常。

(4)在DDC控制器侧主机或主机侧.按本规定的要求检测该设备AO、AI、DO、DI点,确认其满足设计、监控点和联动连锁的要求。

5.9 系统调试

5.9.1 系统的接线检查

按设计图纸要求.检查主机与网络控制器、网关设备、DDC控制器、系统外部设备(包括电源UPS、打印设备)、通讯接口(包括与其他子系统)之间的连接、传输线型号规格是否正确。通讯接口的通讯协议、数据传输格式、速率等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5.9.2 系统通讯检查

主机及其相应设备通电后,启动程序检查主机与本系统其他设备通讯是否正常.确认系统内设备无故障。

5.9.3 系统监控性能的测试

(1)在主机侧按监控点表和调试大纲的要求.对本系统的DO、DI、AO、AI进行抽样测试。

(2)在主机侧对上述单机设备进行抽样测试。

(3)系统联动功能的测试:按设计要求全部或分类对各监控点进行测试,并确认功能满足设计要求。

6 结语

酒店智能化管理系统非常繁杂。必须有一个贯穿整体的监理细则作指导.明确目标明确、统一协调。只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按规范、设计文件和产品参数要求进行验收,在合理的工况下进行调试,均能满足使用功能,完成监理任务。对其余智能化子系统的监理也能做到触类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