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艾默生EV-ECD01系列变频器主板报警119是哪里有问题啊

楼主(2013-08-12):
求助艾默生EV-ECD01系列变频器使用说明书

网友A:
多数是烧坏制动模块APT60GF120其驱动电路!

有时整流模块及充电电阻也烧坏了,

本身性能不好是其主要原因,

另有一个原因是运行接触器触点打火,电压波动大,

所以要以经常检查这接触器,定期清洗其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