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电流输出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12):
大家好:

        请教2个问题:

   1. 现有一B型温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是200-1800,变送输出电流是4-20MA,现在想将输出电流送入三菱4AD模块,三菱4AD模块内部对应的数值是0-2000,想要得到准确的测量值,要不要将4AD模块0-2000偏移增益为200-1800?

   2.温度传感器变送后,200度是不是对应4MA电流,那当测量温度200度以下呢,有电流输出吗?

网友A:
1、其实你只要做好简单的处理一下:0-2000对应200-1800的温度;

首先4-20MA输入,对应外部温度是200-1800,对于PLC内部是0-2000;

2、200度对应4MA,200度以下还是4MA。(一般设备都是这样的,具体看一下你的说明书)

网友B:
1、若将4AD模块0-2000偏移增益为200-1800,精度其实是下降了;

2、200度以下都是4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其实你只要做好简单的处理一下:0-2000对应20...

做什么处理呢,我画了个图,直线A是变送器与热偶温度之间的关系,B是4AD模块电流与数值的关系,现在这2条线斜率不一样,形不成倍数关系,怎么处理呢。

网友C:
   三菱4AD模块输入电流为0—20ma时,其对应转换的数值量为:0—2000,即1mA对应数字量为100。

   温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是200-1800,变送输出电流是4-20MA,即变送输出给模块的输入电流是4 — 20mA,使模块转换的对应数字量应为:400—2000.

   即:当被测温度=200度时,变送其输出电流为4mA,模块转换的数字量=400,当被测温度=1800度时,变送其输出电流为20mA,模块转换的数字量=2000.

   其数字量(Ax)与温度(Tx)之间的关系及转换公式如下,即应按该转换公式编程求出温度值。

  温度传感器变送后,200度是对应4mA电流,4mA是温度传感器变送输出的最小电流值,当测量温度200度以下时,由于已超出温度传感器的测温范围,其输出值是不会小于4mA的。

网友A:
其实就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0  ---------------200

2000-------------1800

如果三菱的PLC有模拟量库,那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若将4AD模块0-2000偏移增益为200-180...

如果不增益偏移。。那PLC内部如何读取正确的数据啊。。

例如: 如题将200-1800度转换为4-20MA,那么800度时的电流为10MA,

      而12MA输入到4AD当中,对应的数值是750,如果PLC读取750为实测温度的话,不久不正确了吗,如果再用4则运算,如上图,斜率不一样,就找不到合适的公式来运算,。

      那我们要不要预先将4AD偏移增益呢?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 做这个 就是想不明白,这种情况到底要不要偏移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4AD模块输入电流为0—20ma时,其对应...

感谢您的回答,我现在有个仿三菱的PLC,它内部就是4-20MA对应0-2000(不是0-20ma对应0-2000)对于这样的情况,将200-1800度的变送信号(4-20MA)传入PLC,而PLC怎么读取正确的数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0  ------...

感谢您的回答,,我自己现体会下  转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菱4AD模块输入电流为0—20ma时,其对应...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假设现在一个A/D模块4-20MA对应0-2000那么 1MA=125数字量,

             将200-1800温度变送为4-20MA,将相当于200度时,输出4MA,对应的数字量是4*125=500,可是这个A/D模块的属性决定了它接受到4MA信号是数字量为0,这样的话就会起冲突,该怎么破

网友D:
谢谢啦,羔羊,我也刚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ild 谢谢啦,羔羊,我也刚弄明白

跟我说说我还没明白!

网友C:
回9楼:如果三菱模块不是0-20ma对应0-2000,而是4-20mA对应0-2000的话,其温度与数字量的关系曲线及转换公示应为这样:

    可按此转换公式进行编程。

网友F:
建议直接使用485温度变送模块方便

可参考:http://www.yotons.com/M6032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9楼:如果三菱模块不是0-20ma对应0-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直接使用485温度变送模块方便可参考:http:/...

本PLC,不支持485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9楼:如果三菱模块不是0-20ma对应0-2000,...

用这个公式的话TX=4Ax/5+200,当TX为200度时,Ax=0,也就是说200度的时侯,变送器有输出,但是模块检测不到是吗,只有当温度到200+时才会有数字量输出。。。

网友C:
   回17楼:当TX为200度时,Ax=0,也就是说200度的时侯,模块的数字量Ax=0,变送器有输出,输出电流=4mA。当温度高于200度后,变送器的输出由0开始增加,使模块的数字量Ax由0开始变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