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变频改造带不动

楼主(2013-08-12):
现有一台15千瓦的螺杆空压机,2925r/min,33.1A,380V。 选用ACS510-01-038A-04的变频器,在启动的过程中变频器输出频率达到20+Hz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比较大的电流,变频器的输出瞬间就减小到10Hz,并且不再提升。不能完成空压机的启动。各位前辈这是我参数设置有问题呢?还是我的变频器偏小了呢?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启动时间不能设定太短,最好不要设定段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时间不能设定太短,最好不要设定段速;

没有设定段速,时间长短都试过了,一样的

网友B:
2605改为线性,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605改为线性,解决问题。

 这么有把握,谈谈产生的原因给我们学习学习下,老师傅。期待

网友D:
按情况: 变频器后来加 装,了解一下螺杆空压机机械性能?是否匹配?

网友E:
螺杆机用510,风险太大!

看看该变频器的参数:38A额度电流,过载能力1.5倍2S。

改为线性估计能起得来,如果运行中有加载动作未必能挺得过去。

这个成本节约得有点风险!

网友F:
空气压缩机的启动转距是非常大的,38A是不是带的动很危险。

网友G:
两个办法,

一个变频器启动时间改成20S(经验值),

二是让吸调阀加载延时时间也改长点,你可以自己试验,可以21S到10S之间设置,试验完成,设定一个最佳值、、

变频器容量:只要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大于现在的电机最大电流,就没有问题,变频器可以使用。

网友H:
1、空压机设计配套电机有标配和高配两种方式,高配是要求配套电机可正常工作于额定功率115%~120%的工况,美系及国产空压机多是按照高配来配置,而欧系空压机厂家多为标配。您所选的变频器应该已经达到可驱动高配电动机的标准了,没问题。

2、工况上要考虑:变频改造空压机在运行时,20Hz以上才会有效地工作,产生压缩空气,并且油路才能正常运转,20Hz以上时负荷才会加大。如果确认空压机是正常的,可能要考虑一下是否有变频器设置上的问题,包括限流设置等。

3、进行变频改造,初次上电调试,要检查空压机是否反转了,电机参数是否设置正确,矢量控制时最好是有自学习,一般只能静止自学习(现场一般是拆不掉联轴器的)。不正确设置参数,也会造成类似上述问题。

您有兴趣和问题的可以联系我。广州三晶电气有限公司,专业变频器制造厂家,有空压机专用产品和行业服务团队。020-66600087,Q:110558772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2605改为线性,解决问题...

 电机要想顺利启动,那么电机输出转矩必须大于负载转矩才行。ACS510系列主要是针对离心式风机和泵类平方转矩负载,其V/F比率出厂设置为平方型显然不适合空压机的转矩特性,如果不把605改为线性,就是换成30KW也未必好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午夜使者  回复内容:对: 五代重歼 ...

楼主:
对: 王者之师--丰李 两个办法,一个变频器启动时间改成20S(经验值),二是... 内容的回复!就是变频器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情况: 变频器后来加 装,了解一下螺杆空压机机械性能...

怎么判断是不是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1、空压机设计配套电机有标配和高配两种方式,高配是要求...

恩恩,没有报过流,就是输出频率瞬间就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您的意思是改成线性恒转矩就能带起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我有看到说螺杆空压机是恒转矩负载的也有说不是的,到底是不是呢?

网友J:
  某一个瞬间是指的“加载瞬间”吗??你指的大电流到底有多大,有没有达到变频器的过载或者接近过流报警阀值。如果是接近报警阀值,那有可能变频器是降频限流了。没接触过ABB这款变频器,但是螺杆空压机本身是恒转矩负载,一般来说加载后,输出电流会接近电机额定电流,也不会出现超过额定电流太多的情况。除非:1.机头有问题;2.油滤,空滤堵塞。

网友K:
你的压缩机还是用原来的控制器就会出现以上原因的

压缩机改造变频节能主要的参数有,控制方式为端子控制,加速为线性方式,过载电流为120%最低频率不能小于25H(普通电机加装变频器时,小于此参数会烧掉电机,我有过此经验)

因为你用原来的控制器,在压缩机运转加速时是按照变频器的加速时间运行的,时间会大于原控制器设定的加载时间,所以会出现问题,为此加载电磁阀的控制是要用变频器的参数控制,除非你能更改原控制器的程序,使用变频器的参数为频率检测,当电动机的频率到达后才能把加载电磁阀打开,电机曾能满负荷运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1、空压机设计配套电机有标配...

 恩恩,没有报过流,就是输出频率瞬间就减小了

---------------------------------------------------------------------------------------------------------------------------------

510系列变频器降频运行就是因为过流了!

510缺省设置为风机水泵型负载(二次方),输出20Hz时电压也不过100V,电动机达不到额定转矩,转差大,电流过大,变频器将频运行维持不报过流故障(其实已经过流了)。

五代兄让你改为线性,目的就是让变频器在20Hz时电动机能够有额定转矩(或接近额定转矩),让电动机能继续加速到变频器设定频率。

我观察的情况是螺杆机本身是恒转矩负载(或者说基本是),但带负载以后就不是了,随着出口压力增大,负载将加大。

你看下坛上就有个帖子说这个问题,改变频器后最低运行频率为25Hz(好像是)压力还高就进入卸载。如果停机后,变频器就起动不了电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某一个瞬间是指的“加载瞬间”吗??你指的大电流到底...

就是在20+Hz要开始加载的瞬间电流超过了变频器额定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压缩机还是用原来的控制器就会出现以上原因的压缩机改...

是的,我用的是原来的控制器,这样就是我还要修改加载阀门的开启时间嘛?

网友J:
那你这是属于负载突变引起的电流变化了。建议:

1.参看变频器参数是否设置正常,一般来说螺杆空压机上都会使用矢量控制,因为设备对于启动转矩有一定的要求。

2.检查一下你现在控制器里面,控制加载的参数。一般加载都是设置一个延时启动,你可以适当延长‘加载延时时间’这个参数。

还有楼上几位说的,如果你是普通异步电机的话,下限频率设置25-27HZ吧,主要基于电机散热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你这是属于负载突变引起的电流变化了。建议:1.参看变...

最低频率是有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能不能带起来你要自己去验证,不能想着在论坛得到标准答案。对你提问的回答者都不在现场,所有回答都是基于你对问题大描述。

可以肯定的是你的时间都花在到处去提问了,有那功夫看看手册,亲自试一下结果不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大哥,不要这样子,我在现场试过了,但是工作日不停机没办法再去试了

网友L:
按照以上同仁的解说,如果是过流可以把电流参数设大一点,还有你的变频器是怎样控制的,矢量还是V/F控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按照以上同仁的解说,如果是过流可以把电流参数设大一点,...

 楼主的提问是有前提的,都说了变频器是ACS510-01-038A-04,还有什么矢量

网友M: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也是你这种情况,后来自学习了一下 就行了 带的负载和你这个负载是差不多的。

我觉得你这个变频器是不是有点小了?当然我没有用过这个变频器,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的事还得你一个一个去验证。

网友N(2013-09-14):
你好,先得看电机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N:
若感兴趣可选择递恩DNV510的机器,181238---

楼主:
首先,感谢朋友们的热心解答,经过我的实际试验,机器终于带起来了。方法就是通过延长空压机的加载时间,这个正常在空压机的控制器里面就能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你这是属于负载突变引起的电流变化了。建议:1.参看变...

您的方法是对的,谢谢

网友O:
查看电机方向线是否接正确

网友N(2013-10-14):
先得检查电机方向是否正确,跟市电一致.

网友P:
最近用ACS550对45KW的空压机进行PID调节运行,4---20MA读应0--8KG,应该怎么设参数,希望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按情况: 变频器后...

 加装变频器目的是什么?

网友D:
电机长时间运行在25hz以下将会跳过流,所有变频器采用:VVF型,电工基础扎实的都知道欧姆定律——KW一定,U降L升。hz降L升,提升电机轴输出转速。使电机运行在25~50hz,

长时间低频运行,过流,变频器不可挽回逆变器损坏。

除非加大变频器KW等级

如果不是调气压,请不要选用变频器

网友D:
硬件问题,调节参数是无用功

网友Q:
空压机加载时间太短,时间大于变频器的起动时间

网友R:
也许是你的空压机加载是按时间来确定的,在电机未完全启动的情况下加载了,把加速设时间设小一点试试

网友S: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对510不熟悉,不知道能不能改为折线,如果能改为折线,在折线方式下,将20HZ时输出电压调高一些试试

楼主(2014-03-20):
问题已经解决,就是延迟加载时间,让变频器过了低频率的时段。

网友T:
太扯了!!!哪有用510带空压机的,压根厂家就没设计可以带空压机的能力,怎地也得选550啊!!那个技术给你选的?550选同一档的峰值的时候都带不起来的!换机器吧,唯一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T:
太扯了!!!哪有用510带空压机的,压根厂家就没设计可...

呵呵,已经可以用了,没试过不要说话,运行稳定大半年了

网友U(2015-07-27):
这个跟变频器的启动力矩有关系,磊峰变频器启动力矩大,建议你用

网友V:
呵呵,已经可以用了,没试过不要说话,运行稳定大半年了

楼主什么意思!!!

楼主(2015-11-02):
引用 网友V:
呵呵,已经可以用了,没试过不要说话,运行稳定大半年了楼...

按照我说的方法运行没有问题的,三年了都没出现问题

网友W(2015-12-17):
用重载型的,没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