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电流输出求救~

楼主(2013-08-12):
   使用scale库在做实验,早上用电压0-10V很好的成功的驱动变频器以0-50Hz的运行,可以不用去做比例运算,能偷懒我就开心。下午也没什么事就打算做一下电流输出,如上图:电流为0-20mA,换算输出值0-32000,VD20我自己赋给0-20用已改变输出,使用的是cpu224xp,接的线是M端和I端。

   问题来了!当我给VD20写入10的时候,变频器已经以全速运行,VD20=5时,变频器以25Hz运行,起初以为是变频器设置错误,查了很久都没发现问题。刚刚手贱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去测量M端I端,发现时输出电压,而且VD20=10时,M端=20V,AQW0=16000;VD20=5时,M端=10V,AQW0=800。

    今天看书时,书本明明指着我的脸说:臭小子I是电流V是电压。

    还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本人新人,没有积分,还望海量

网友A:
如果你测试电流输出的话,首先你的模块是电流输出;然后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测试电流输出的话,首先你的模块是电流输出;然后测电流;

呃~我用的224xp,而且公司实验室现在也没有模拟量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如果你测试电流输出的话,...

 你是CPU自带的模拟量输出啊?

楼主:
咦?CPU224XP是自带模拟量输出啊,接了电压就不能接电流,所以我现在也只接电流输出,而你发过来的图片里,地址的分配里你用红框出来的那句“第一个输出通道的地址为AQW4”,我的理解是,在使用224xp之后还要再加模拟量输出,就只能从AQW4开始使用。其实我也是今天开始捣鼓模拟量,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咦?CPU224XP是自带模拟量输出啊,接了电压就不能...

 CPU上自带的,精度不高;

一般都是单独加模拟量模块的;

楼主:
唉~这个我也知道,只是因为是新手,又是第一次接触,想着先用来试试看。精度方面现在当然还没有去考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电压可以驱动,电流不信

网友C:
是不是硬件接线错误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硬件接线错误啊 !

也没有啊,电压模拟量是M+V,电流模拟量是M+I,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