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D模块。。求助

楼主(2013-08-12):
 假设现在一个A/D模块通道设置为4-20MA对应0-2000那么 1MA=125数字量,

            现一测温范围为200-1800的热电偶,用变送器变送为4-20MA,那么200度时,输出4MA,对应的数字量是4*125=500,可是这个A/D模块的通道属性决定了它接受到4MA信号是数字量为0,这样的话就会起冲突,该怎么破??

网友A:
你设置为0-20MA

网友B:
改变原有标定即可,4MA对应500

楼主:
对: 运动天使 改变原有标定即可,4MA对应500 内容的回复!TANK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变原有标定即可,4MA对应500

 这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