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线电流如何算出i

楼主(2013-08-12):
TN一c中每相都是单相设备,N线的电流如何算出

网友A:
N 线电流为 0

网友B:
“N 线电流为 0”

无论三相负载是什么状态,N线电流都等于零?不平衡负载也等于零?

网友C:
  如果三相电的每相对零线N的电压相等,且每相负载相同(阻值相等、阻抗角相同),通电后,其零相电流IN=0.除此情况外,三相电的零相电流IN≠0:

  如零线N可靠接地(即确保每相对低电压=220V),如:

 1、三项负载都为同性负载(电阻或电容或电感),如3个负载的阻值相等,但阻抗角不同,其零线电流 IN≠0。如3个负载的阻值不等,阻抗角相同,其零线电流 IN≠0。如3个负载的阻值不等,但阻抗角不同,其零线电流 IN≠0。

 2、三项负载不为同性负载(电阻、电感、电容)其零线电流 IN≠0。

网友D:
N线电流=ABC三相的矢量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三相电的每相对零线N的电压相等,且每相负载相同...

 三相当中,A相位高频焊接  B为电机  C为电容储能焊  这样如何求出N的电流?

网友E:
这个牵涉到好多东西,阻值,阻抗,阻抗角,运算起来相当复杂,尤其是三相不平衡负载

网友C:
“TN一c中每相都是单相设备,N线的电流如何算出”有2种方法:1、理论计算(矢量相加)2、作图法求零相电流。下举一例:前提:三相电电压平衡,N接地。A相负载为电阻,阻值=220欧,B相负载为感性负载,其阻值=220欧,阻抗角=30度。 相负载为容性负载,其阻值=220欧,阻抗角=-30度。

 2、作图法求零线电流:先求Ib与Ic的和电流Ibc=√3 Ia, Ibc电流方向与Ia相反。再求Ia与Ibc的和电流,即零线电流IN=Ia - Ibc = (1-√3)Ia

网友C:
回5楼:要想求出你所提的负载下的零线电流,应这样进行:

 1、要事前知道这3个负载的阻值及阻抗角,如A相为高频焊接 ,其负载可能为感性,如其阻抗=Za,阻抗角为α,B相为电机,其负载为感性,其阻抗=Zb,阻抗角为β,c相为电容储能焊,其负载可能为容性,如知其阻抗=Zc,阻抗角为γ.其感性负载的电流从相位上要滞后该相电压,滞后角度=感性负载的阻抗角。而容性负载的电流从相位上要引前该相电压,引前角度=容性负载的阻抗角。

 2、计算各负载的电流幅值:即相电压值除以负载的阻抗值。

 3、最简求零线电流的方法是作图法:根据各负载电流的幅值及相位角的正负、大小,画出3个电流的向量图,用平行四边形的方法先求出B、C相电流的和电流,再将该和电流与A相电流用同样的方法求其和电流即为零线电流。

   用计算的方法也能求出零线电流,要多次运用三角及余弦定理等公式进行计算,很麻烦!

网友F:
这个根据公式计算,或者直接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5楼:要想求出你所提的负载下的零线电流,应这样进行:...

 虽然看的不是很懂。多谢帮忙。再为线路配电时<此处内容被屏蔽>TN-C<此处内容被屏蔽>,不管每项设备适合负载把三项电流相加作为选用N线的标准行不?

网友C:
  回5楼提问:“ 三相当中,A相位高频焊接  B为电机  C为电容储能焊  这样如何求出N的电流?” 可以按下面步骤进行

1、先求出A、B、C各相的电流模值: Ix = Ux / Zx (Zx为Xx相负载的阻抗模值)

2、再根据3相负载的阻抗角画出三相电压与电流的向量图,并求出A、B、C三相电流与Ua相的夹角α、β、γ

3、如用计算法求解,应先将每相电流Ix分解为2个垂直分量:

Ia1=Ia*sinα  Ia2=Ia*cosα,其Ia1与Ua垂直,Ia2与Ua平行。

Ib1=Ib*sinβ  Ib2=Ib*cosβ,其Ib1与Ua垂直,Ib2与Ua平行。

Ic1=Ic*sinγ  Ic2=Ic*cosγ,其Ic1与Ua垂直,Ic2与Ua平行。

见下左图:

  再将A、B、C相的与Ua垂直的电流分量代数相加,其代数和In=Ia1+Ib1+Ic1,将A、B、C相的与Ua相平行的电流分量代数相加,其代数和Im=Ia2+Ib2+Ic2,

  求出Im与In后,则可求出零线电流IN及其相位角y:

4、如用作图法求解,见上右侧图:先以Ia与Ib为边画平行四边形,其对角线Iab即为Ia、Ib的矢量和电流,再以Iab与Ic为边画平行四边形,其对角线IN即为零线电流。

 回10楼提问:不管每项设备是何种负载,将三项电流矢量相加,其和电流即为N线电流值。实选用N线的标准电流最好要略大于计算的零线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