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题 自己做的电脑和MT500屏的链接线 怎么不能用

楼主(2013-08-12):
自己做的链接电脑和屏的线 2头都是rs232 母头 7 8 5 对 2 3 5 怎么不可以呢 是怎么回事 屏幕显示器的3个指示灯只亮2个,接上电源如图所示 ,图片上显示屏幕是什么意思。怎么确定PC和屏链接好了 ,我的应该是没接好 打开软件也看不出来

网友A:
把7.8对换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7.8对换下试试                  ...

版主 告诉我你的QQ号吧 我的921316812  有问题请教

PC和屏链接好后 屏幕的COM等是不是会亮啊 怎么确定他们是链接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