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变压器可以做升压变压器吗

楼主(2013-08-12):
降压变压器可以做升压变压器吗?今天和同事聊起,在这想让大家议议。请多多指教啊!

网友A:
理论上可以。

因为铁损的增加,所以输出电压会比额定电压偏低。

另外作为升压变压器,从低压侧向高压侧送电一定要采用零起升压,否则容易出现内部故障。

当然,,,如果,,,,,,,还是勉强可以用的

网友A:
因为低压升高压所以磁通很容易达到饱和状态,所以铁损会增加很多,所以不要长时间大负荷的使用。

网友B:
一般在线径和电流上不好控制,有调压装置,从零开始试验,教学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长期负载使用!

网友C:
理论上可以,勉强可以用的。

网友A:
降压变压器在设计之初考虑到5%的线损,因此输出端电压偏高,所以降压变压器在当升压变压器时一定要考虑这5%

网友D:
当然可以了,注意变比和容量还有阻抗就行了。

楼主:
我想问一下,有人试过吗?

网友E:
行与不行  取决于建立的条件

举例  一变压器输入端接aV时   输出端输出电压为bV

       则  输出端与输入端对调时  输入电压不可超过bV(原输出端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