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马达没有运转,发热很严重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12):
用三菱1PG模组发送脉冲,步进马达为东方马达ASM46AK,配套驱动器为ASD18A-K.接好线,编好程序后,马达可以运转,但有一种电流的尖叫声,运转后,过一会,马达表面就有点烫手了。请教各位下,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是不 堵转或是步进电机有哪些参数没有调整好呀 !

网友B:
在运转就没有堵转,你有带负载吗,力矩不够就要降低转速了,可以调整下脉冲频率和驱动电流试试

网友C:
步进电机原理上决定,走与不走都存在电流,静止时可以减流,但依然是要发热的,要不然锁定就很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