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操作面板远距离控制

楼主(2013-08-12):
求助,因现场粉尘大,把变频器放配电室了,想把面板放现场,现在是通过网线压水晶头连接的,面板不稳,有闪屏,黑屏现象求解决办法,距离有60米左右

网友A:
感觉跟接触不良有关,也应该考虑干扰问题,不知道对不对,期待告诉解答

网友B:
为神马一定要用面板控制

网友C:
加装通信模块,使用通信方式

网友D:
  用的什么面板控制? 是变频器原来的面板拆出控制 ???

有 PLC 的话,直接远程 HMI 屏来控制,如没有 PLC,那样直接从变频器的端子接信号线或是调速旋扭来控制就行呀

网友E:
一般变频器还有一个485通信端口,是节点性质的,可以用那个通信,支持上千米的

网友F:
你只能给变频器厂家打电话问一下;他的面板显示器可以支持多远了;一般不能太远的!!!

楼上的可知道;用触摸屏通过485通信不是一个概念;他要对变频器上面的菜单功能进行设置;

触摸屏也可以参数设置;但是只是一部分可以通过485寻址的寄存器;可以的!!

网友G:
面板不能离变频器太远,可以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