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开关电气常见技术问题及答案
cqu_rockwell-------------王者之师

楼主(2013-08-12):
1.      低压产品综合类。

1.1.     空气断路器的框架电流Iu、额定电流Ie、额定电流整定值Ir的含义是什么?

·         框架电流Iu:                                                                                                    又称为额定不间断电流。指在规定条件下,电器在长期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温升不超过规定极限值时所承受的电流值。

·         额定工作电流Ie:

指在规定条件下,能保证电器正常工作的电流值。它和额定电压、电网频率、额定工作制、使用类别、触头寿命及防护等级等因素有关。有时被标识为In。

·         额定电流整定值Ir:

这是使用者通过断路器的脱扣器自行整定的一个电流值,断路器根据使用者整定的Ir对电路进行过载、短路保护。

·         比如ABB的塑壳断路器S5N400 R320 PR112/LI FF 3P , Iu=400A   Ie=320A, Ir=( 0.4 – 1)Ie 可调。

网友:
1.1.     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额定运行短路能力Ics、短时耐受电流Icw的含义是什么?

·         极限短路分断能力Icu

       断路器在承受此短路电流时必须可靠的分断短路故障,但不要求断路器未经过维修或更换零件的条件下能继续使用。

·         额定运行短路能力Ics                                                                                                    断路器在承受此短路电流时必须可靠的分断短路故障,但要求断路器在未经过维修或更换零件的条件下能继续再次使用。

Ics必定小于或等于 Icu,一般用 Ics = xx % Icu 表示。

·         额定短时耐受电流Icw

要求断路器在一定时间内承受一定的短路电流,不损坏并且仍能可靠的执行其功能。

短时耐受电流必须给出两个值,一个是时间,一个电流。比如 1S 、45KA,表示1S内可以承受的电流45KA。

网友:
1.1.     在塑壳断路器的技术参数中的使用类别A和B什么含义

根据IEC947-2  (GB14048.2) 第4.4中的描述。

断路器的使用类别是根据断路器在短路情况下是否特别指明用作串联在负载侧的其它断路器通过人为延时实现选择性保护而规定。

网友:
1.1.     隔离开关、负荷开关、低压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         隔离开关

 又叫做隔离器,在对电气设备的带电部分进行维修时,必须保持这些部分处于无电装态,所以必须将电气设备从电网脱开并隔离。能起到这种隔离电源作用的开关电器称为隔离开关。

 作为隔离开关,动静触头间必须满足规定的电气隔离间隙,并且要有一个明显的指示装置指示触点的位置。隔离开关只允许不带载(或微载)分断电路,不允许在带负载的条件下断开电路。ABB的XLP刀熔开关就是带熔断器座的隔离开关。

·         负荷开关

在一定条件下(电压,负载类型),作为手动不频繁的接通或分断带载电路的开关。一般用于控制小型断路器或照明电路的带载分断或接通。

·         低压断路器

不仅可以接通和分断正常的负载电流和过载电流。还可以接通分断短路电流。主要用于不频繁的操作低压配电线路,对线路及设备具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的功能

·         隔离负荷开关

在一定条件下,具有负荷功能的隔离开关。ABB的OT、OETL就是隔离负荷开关,OS、OESA是带熔断器座的隔离负荷开关(开关熔断器组)。

·         具有隔离功能的低压断路器

可以作为隔离开关使用的低压断路器,这种断路器符合对隔离开关要求。

网友:
1.1.     那种接地系统不适用漏电保护开关

TN-C的系统不适用漏电保护开关,TN-C系统中的N线和PE线合并为PEN线,当发生设备外壳对PEN线的漏电故障时,漏电保护开关无法检测到漏电故障。

网友:
1.1.     断路器的分合闸线圈YC/YO、欠压脱扣器YU的动作值是如何定义的?

·         欠压延时脱扣器的动作值是0.35-0.7Un。欠压脱扣器得电吸合后,电网电压高于欠压脱扣器Un的0.7时,欠压脱扣器应不动作。低于0.35Un 时必须可靠动作。动作值在0.35-0.7Un 之间都是允许的。当电网电压大于0.85Un时,欠压脱扣器才能再次可靠吸合。

·         分闸线圈的动作电压值是0.7-1.1Un。

·         合闸线圈的动作电压值是0.85-1.1Un。

网友:
1.      MCB微型断路器

1.1.     概述

1.1.1.  微型断路器的Z,B,C,D,K特性曲线有何区别,应用有何不同。

·         Z特性的短路脱扣整定值在2 –3In 之间,适用于电子及通讯设备保护的场合。

·         B特性的短路脱扣整定值在3 –5In 之间,适用于发电机类负载的保护

·         C特性的短路脱扣整定值在5 –10In 之间,使用于照明配电的场合。

·         D特性的短路脱扣整定值在10 –20In 之间,适用于动力回路,如有较大电感负载的场合。多数公司认为这个值太大无实际意义,因此通常整定在10-14In之间。

·         K特性的短路脱扣整定值在8 –15In 之间,适用于电动机保护。

·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K特性的热过载保护的不动作电流为1.05In, 动作电流1.2In , 而其他特性的热过载保护的不动作电流为1.13In,动作电流1.45In,因此K特性曲线的过载保护适用于电动机的过载保护。

·         D特性的产品用于电动机保护时,需要另加热继电器作为电动机过载保护。

·         大多数K特性产品其额定电流不可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整定(S500 K特性除外),因此对电动机保护无实际意义。除非客户指定,在通常情况下建议客户使用传统的电机保护方案,即断路器加热继电器保护,或直接采用手动马达启动器MS 系列。

网友:
1.1.1.  微断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热是否属于正常。

              根据国家标准GB10963 规定,断路器各部分的极限温升为,连接外部导体的接线端子应小于等于60K,在手动操作中会触及的外部部件应小于等于40K,另外微型断路器的正常使用的极限环境温度为40℃。只要温度小于极限环境温度加上允许的温升,都属于正常。

网友:
1.1.1.  微型断路器有那些常用的附件

·         辅助触点-用于指示断路器的分合闸状态。

·         信号触点-用于指示断路器的故障脱扣状态,需要复位后才能对断路器重新合闸。

·         信号触头+辅助触头-同时具有辅助触点和信号触点的功能。

·         分励脱扣器-可以控制微断远程脱扣。

·         欠压脱扣器-当电源电压低于规定值时控制断路器脱扣。

·         锁扣-可以通过挂锁防止断路器在分闸位置上意外合闸。

网友:
1.1.1.  AC 和A型漏电保护断路器有什么区别。

  AC 型是可以分断突加和缓慢上升的正弦交流剩余电流的漏电保护断路器。A型是分断突加和缓慢上升的正弦交流剩余电流及只有半波的脉动正弦直流剩余电流的漏电保护断路器。ABB的GS250系列漏电值300mA的产品就是A型的漏电保护断路器,其余的均为AC型。

在具有直流整流电路中,需要A型的漏电保护断路器进行漏电保护。

网友:
1.1.1.  微断加漏电保护的产品可不可以实现,漏电只报警不跳闸。

以现有的微断的漏电附件无法实现,

网友:
1.1.1.  3极的微断漏电开关可不可以用于三相四线制的场合。

           不可以,3极的漏电开关用于三相四线制的场合,只要有不平衡负载电流流过就会跳闸。这这种场合下必须使用4极的漏电开关。

网友:
1.1.1.  开关中性极和保护中性极有什么区别。

开关中性极其中性极只是一个开关极,它没有热和磁脱扣的保护装置,也没有灭弧室,其中性线相对火线必须先合后断。凡是具有开关中性极的产品,在N极上必须有明显的中性极标识。ABB的S251SNA,GS251S就是中性极为开关极的产品。

                            一般的末端配电,单相或三相加中性线的系统,可以建议客户使用1P+N 或 3P+N的产品。

网友:
1.1.1.  微型断路器的安装模数是什么。

微断的安装模数是指微断在导轨上安装时,宽度方向的尺寸。一个标准模数是17.5mm/极。照明配电箱的回路数指的就是可以安装多少个标准模数的单极微断。大多数的微断每极占用一个模数(漏电部分也要占用模数、具体见样本的说明),ABB的 S900系列 1P+N只占用一个模数,S290系列一极占用1.5个模数。

网友:
1.1.1.  ABB的微型断路器接线下进上出会不会影响断路器的性能

                        不会影响断路器的性能

1.1.2.  普通的交流微型断路器可不可以用于直流的场合。

交流微型断路器用于直流的场合,其直流应用电压为单极60V DC 双极串联 110 VDC。

在直流电压较低的场合(在上述电压范围之内)并且无特殊要求,可以建议客户使用交流微型断路器代替直流微型断路器。

1.1.3.  ABB 的微断如何在型号上区分断路器的级数

ABB微断型号中的最后一位数字表示微断的级数,比如S250系列,S251 的1表示1P的断路器,S252的2表示 2P的断路器。

网友A(2014-02-27):
NAFNALFNA SF NASF; A '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