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编码器检测行走长度齿轮齿条传动?

楼主(2013-08-13):
安装编码器检测行走长度齿轮齿条传动,不知一个齿的长度怎样计算,用多少线的编码器正好是整数?

正在选型,齿条模数3,齿轮暂时还没有选。

网友A:
齿轮齿条再怎么样,不可能是整数。因为长度一个3.14。都是近似值。

网友B:
这个计算方式为:1.用2个限位开关做个定长行走区间;2.电机以极低速度在区间内行进,用限位信号作为计量脉冲的起终点,匀速,行走距离要2-3倍定长区间(前后距离以使设备的速度稳定为好),以不同速度(5%,10%,15%,20%,25%等)作为校正曲线,合成最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