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自动切换

楼主(2013-08-13):
手动与自动的切换的程序编写  怎么编啊   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A:
弄一个软的辅助继电器,把手动和自动隔开,自己尝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一个软的辅助继电器,把手动和自动隔开,自己尝试一下看看

 嗯  能把梯形图编给我看看吗?

网友B:
我的思想是取个 Ix.x作为触发,输出式个中间继电器Mx.x,再将中间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点各自串联到手动和自动的控制回路的起始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思想是取个 Ix.x作为触发,输出式个中间继电器M...

 我通常也是这样。

网友D:
通过外部的手动/自动控制。

网友E:
 手动和自动最好是隔开,自动要进行确认才开始,也就是按下自动后再按下一个自动运行才进入自动运行状态

楼主:
哦  懂了  谢谢哈

网友F:
用转换开关连接辅助继电器,取辅助继电器常开、常闭触点进行转换,并互锁。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的思想是取个 Ix.x作为触发,输出式个中间继电器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