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焊接的方案

楼主(2013-08-13):
最近有几个客户需要追踪焊接的要求,我个人觉得这个技术很新颖,国内做的不是很多,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如何能实现?成本能控制的情况下?一般用哪家的追踪传感器性价比高?我要选用这样的传感器。

网友A:
跟踪器吗?一维还是2维,普通的一套1万多,自己做,可以买套便宜点的视觉系统,配合PLC自己做。

楼主:
是跟踪器,最好是是2维的,如果没有2维的, 一维的也可以的,有没有这样的视觉系统?能和PLC配合吗?焊接精度能控制在0.02MM-0.05MM吗?有没有具体的一点的技术资料或者说明?

网友A:
对: 沪-伺服与运动控制 是跟踪器,最好是是2维的,如果没有2维的, 一维的也可... 内容的回复传

传统的机电跟踪有点危险,你这精度,摄像头搞个500像素,再PLC加伺服电机,应该没问题。不过价格不菲啊,我们上次用台达30万像素,一套也要2W多啊,做视觉系统的很多,基恩士,欧姆龙,等很多品牌都在做。资料可以在他们官网下载。

网友B:
你这个精度要求很高啊,只能用2维的了,现在进口2维的市场价格都在10W以上

楼主:
可以推荐一下资料和产品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