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长切割装置

楼主(2013-08-13):
各位大侠,小弟是个新人,以前从没用过PLC,现在厂里要造一设备,要用PLC控制步进电机.

我买了一些PLC的书,但始终不得要领,希望这里的高手帮我.任务如下:

1,定长切塑料管(长度一根4米以下),切割长度(1500MM以下)和根数(100根以下)

  经常变换,希望用屏幕或数字开关输入

2,待切管子口子有毛边,要先切头,设想用光电开关检测.

3,操作过程: 开始,塑料管被步进电机牵行,碰到光电开关后停,切割刀(用气缸,电磁阀控制)

  动作,完成后回原位,电机起动,以设定的长度切最后一根(N根)后,电机反转(退回多余的管).

  这样算一周期.

4,我现在在看三菱的,最好用这个

5,希望告诉PLC型号,梯形图等

网友A:
fx3u-xx mt

具体看你需要多少点的啦

网友B:
定长切割一般不需要PLC的,伺服内部就可以完成了。HMI通过Modbus修改伺服内参数。简单可靠。

网友C:
珠海希雷ASCX系列,内置iplc功能,能实现8段定长控制,你可以换伺服,直接可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