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Twiflex制动器系列介绍

楼主(2013-08-13):
  mu' 系列盘式制动钳是多福公司系列中最小的制动钳。设计用于轻载荷的停顿和控制功能。左手或右手向的部件都有。制动钳使用干燥的,过滤的和无润滑的压缩空气。气动制动器需要一个控制间,可以是手动的,或是气动和电子信号的。mu制动钳的最小盘直径是150mm 。此系列的制动钳通常和8mm厚的制动盘一起用。但是如果把推进杆的安装排列改变一下,它们就可用于多福公司标准的12.7mm厚的制动盘(见4) 。图表中所示的额定是基于摩擦片完全嵌入到位,标称摩擦系数μ=0 .4。紧固件由客户自己提供。多福公司的盘式制动器必须使用多福公司的不含石棉成分特种矿物质制成的摩擦片。有效盘半径=实际盘半径(米) - 0.02米
ms系列
多福公司的ms盘式制动钳是和12.7mm厚的制动盘一起用的。它们可以和多福公司的大多数电磁铁螺旋管→起用。气动操作的制动器系列使用干的和过滤的压缩空气达7 巴。气动制动器需要一个控制间,可以是手动操作、或气动或电子信号。通常每个制动盘用一个或两个制动钳,水平面地安装在3和/或9点钟的位置,以防止由于自重而引起的偏差,因而造成在一块摩擦片上摩擦。多福公司提供一系列标准的制动盘(见的。ms制动钳的最小盘直径250mm 。图表中所示的额定是基于摩擦片完全嵌入到位,标称摩擦系数μ=0 .4。多福公司的盘式制动器必须使用多福公司的不含石棉成分特种矿物质制成的摩擦片。有效盘半径=实际盘半径(米) - 0.03米
mr系列
多福公司的mr盘式制动钳和12.7mm x 25mm的制动盘→起用。它们可以和多福公司任何系列的电磁铁螺线管一起用。气动操作的制动器使用干的和过滤的压缩空气,压力达7巴。气动制动器需要一个控制间,可以手动、气动或给电子信号。通常一个制动盘上用一个或两个制动钳,但数量也可以增加,根据制动盘的尺寸。制动钳可以以任何角度放在盘圆周上,但最理想的是和盘水平安放(3点或9点钟的位子)。如果制动钳安放的角度大于水平面10。就要安装一个补偿连接。这也适用于垂直架安装的制动器。多福公司可以提供标准制动盘(见4) 。mr制动钳的最小盘直径是250mm而mr2制动钳是300mm 。图表中的额定是基于摩擦片的完全嵌入到位和标称摩擦系数为μ=0.4多福公司的盘式制动器必须与多福公司的不含石棉成分特种矿物质制成的摩擦片一起用。有效摩擦半径=实际盘半径(m) - 0.03m
mx系列
多福公司的mx13 ,mx25, mx30和mx40盘式制动钳是和厚度为12.7、25.4、30和40mm的制动盘一起用的。smx是和12.7mm厚的制动盘一起用的。它们可以和多福公司的任何电磁铁一起用。此制动钳的性能有专利,贴合的机械连接能保证摩擦片的磨损一致。气动操作制动器的范围,使用干的、过滤的压缩空气压力达7 巴。气动制动器需要一个控制阔,可以是手动的、或气动或电子信号。通常一个制动盘用一个或两个制动钳,但是根据制动盘的尺寸,数量也可以增加。制动部件在制动盘的圆周上可以以各种角度安放,但是最理想的是和制动盘成水平(3或9点钟位置)。如果制动钳安装的角度大于水平100 ,应该装一个倾斜安装件或补偿链。这也适用于垂直架安装的制动钳。多福公司可提供一系列厚度为12.7mm和25 .4mm的标准制动盘。(见4)mx制动钳的最小盘直径是30伽nmo图表上的额定是基于摩擦片完全嵌入到位以及摩擦系数为μ=0.4。多福公司的制动器必须和多福公司的不含石棉成分特种矿物质制成的摩擦片一起用。有效制动盘半径=实际制动盘半径(m) -0.033m
gmx系列
多福公司的盘式制动钳gmx25 , gmx30和gmx40和mx系列制动钳相似,但摩擦片面积大一点。sgmx仅和25mm厚的制动盘一起用。gmx制动钳的最小制动
盘直径是610mm 。有效盘半径=实际盘半径(m) - o.06mm
gmxse制动器适用于大多数重载机器的工作和安全制动。它的设计使用寿命长,有全罐装的线圈来防止严峻的环境。它有大范围的线圈电压,从12vdc到
250vdc ,标准单位是100vdc 。推进器中有两个电磁线圈。一个释放线圄(高电流)和一个控制线圈(低电流)。松闸时电源同时通向两个线圈。1-2秒后,释放线圈失电,控制线圄继续有电,把制动器保持在松闸状态。此制动器最理想的是和制动盘水平面安装(3或9点钟的位置)。安装架的倾斜使用可以使制动头成角度安装。gmxse的最大安装角度应和水平面成100 。多福公司有一系列的制动盘供选择。最大制动力为6kn。
gmr系列
多福公司的gmr和gmr40盘式制动钳分别是和25皿n和4伽m厚的制动盘一起用的。他们可以和许多多福公司的电磁铁→起用。使用干的和过滤的压缩空气的气动操作制动器的压力范围达7 巴。气动制动器需要一个控制间,可以手动、气动或电信号。通常一个制动盘上用一个或两个制动钳,但是数量可以增加,根据制动盘的尺寸。制动钳可以任何角度放在制动盘的圆周上,但是最理想的是和制动盘水平安装(3 或9点钟位置)。如果制动钳安装在倾斜表面上,应该装有倾斜安装件。这也适用于垂直坚井安装的制动钳。多福公司可提供一系列标准的制动盘(见的。gmr制动钳的最小盘直径是61伽m。图表显示的额定是基于摩擦片完全嵌入到位和摩擦系数μ=0.4。多福公司的盘式制动器必须和多福公司的不含石棉成分特种矿物质制成的摩擦片一起用。有效盘半径=实际盘半径(m)-0.06m
弹簧组件系列

 vms系列
the twiflex vms3-sps disc brake caliper is comprised of two modules bolted to a central mounting plate, 12mm thicker than the brake disc. minimum disc thickness is 38mm and minimum disc diameter is 1500mm with no maximum except for practical limitations. based on a development of the earlier twiflex vms2-sp disc brake, the vms3-sps provides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braking force but in a similarly sized package.

infinite fatigue life (>2 x 106 cycles) is achievable for most units at the 3mm air gap shown in the table and possible, by reducing this setting, for the higher rated brakes – contact twiflex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effective disc radius = actual radius (m) – 0.155m.

 vs系列
the twiflex vs disc brake caliper is comprised of two modules secured between u-shaped top and bottom mounting plates by tie rods.

 vksd系列
the twiflex vksd disc brake caliper is comprised of two halves, or spring modules, and is suitable for use with a minimum disc thickness of 20mm. the modules are mounted each side of a central mounting plate 12mm thicker than the brake disc. minimum disc diameter is 1000mm.

 vcs系列
the twiflex vcs mk4 disc brake caliper is comprised of two halves, or spring modules, and is suitable for use with a minimum disc thickness of 20mm. the modules are mounted each side of a central mounting plate of the same thickness as the brake disc. minimum disc diameter is 500mm.

 mu系列

 英国twiflex

twiflex(多福)是世界最大的工业盘式制动器厂商,产品被广泛使用于传送机,吊车起升及其运行机构,卷扬机和牵引机等设备上,尤其能在例如钢铁厂之类的极端操作环境下使用。
产品包括:气动制动器,液压制动器,制动盘,制动摩擦片,连轴器,液压泵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