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油田沉降罐油水界面的测量

楼主(2013-08-13):
 测量原理:

ZGJD-T智能化油水双液位测量仪采用多点位磁场断层横向扫描技术,结合带有分级识别码纠错功能的定向弱量磁场接收技术。

用途

 主要应用于油田的原油沉降罐、分离罐、计量罐、污水罐等罐群的液位监控和油水界面分析,也广泛使用于石油、化工、油轮,海上浮油收集系统,焦化厂,污水处理等行业的液位和界面测量。

技术优势:

ZGJD-T智能化油水双液位测量仪不仅能测量单一介质的单液位、物位,而且一台ZGJD产品能够同时准确测量同一工作储罐内分层的两种不同介质的两个液位,如:原油罐内的油位与水位;

 ZGJD-T智能化油水双液位测量仪摒弃传统的利用电容射频导纳浮球等原理的界面、液位测量技术,采用先进的矩阵式高精度传感结构结合独有的横向定量磁场扫描以及分级带有识别码纠错功能的定向弱量磁场接收技术而研制成功的新一代油田、石化行业原油沉降罐、分离罐、污水罐、储存罐界面液位的专业测量设备;它从根本上解决了电容式射频导纳式怕挂料受温度湿度影响大漂移大不稳定以及浮球式怕粘稠易卡死的弊端;特殊的探极保护材料以及先进的测量技术使ZGJD产品具有长期耐腐蚀、耐高温、不拍蒸汽、不怕挂料不沾料、无机械活动部件经久耐用、调试简单,操作方便(现场测量界面,接线正确开机即可输出正确的界面位置),免去了电容式导纳式等产品现场调试时反复放液注液(工业现场一般不允许)等一系列繁琐过程;

   ZGJD-T智能化油水双液位测量仪在全国各大油田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使用现场包括高温高湿的中国南部地区以及严冬酷暑温差大的中国西北东北地区;长期不间断稳定可靠的运行,已经充分显示出ZGJD系列产品卓越的性能和极强的环境适应性;ZGJD系列界面测量产品是油田、石化行业界面测量的革命性产品。它的广泛应用已经为油田原油生产工艺流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告别天天爬大罐“人工捞尺”的时代,室内即可清楚了解罐内界面、液位、温度、油层、水层厚度状况。它的应用不仅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而且极大的提高了储罐的使用效能和生产效率,并可通过我们的软件处理系统嵌入物联网和数字化油田改造。

 技术简介:

   当含水油品注入沉降罐或油水分离器后,由于密度不同,经过沉降,油相和水相逐步分离,逐渐形成一个油水界面,油层和水层分属两种不同介质。生产工艺要求准确及时地知道油水界面的位置,以便当水位达到某种限定高度时及时开启阀门排水,同时在排水的过程中要实时监控水位的变化,当水位达到低限位时及时关闭阀门,以避免油品流失造成浪费和环境污染。面对这种工艺需求,用户急需一种稳定可靠的测量仪表来实现这种功能。多年来,一些油田采油厂和炼油厂也采用过电导率、磁致伸缩和射频电容等不同原理的仪表用在相应工业现场,但是由于其传感器原理的局限性以及介质粘稠、高温蒸汽等测量环境复杂性,现有传统仪表测量效果均不太理想。针对市场需求,我们采用全新的测量理念和可靠的传感技术,研制开发出了ZGJD系列油水双界面液位计。产品经过多年的现场实践应用,获得了广大用户的认可和信赖。

我们知道,在一定的空间内介质的变化将会引起很多的物理量的变化,如:变化较敏感的电场、磁场;那么电场、磁场物理量的变化将会间接的反映并代表介质单位体积及介质特性的变化。等距分布的多点位传感器探极与罐壁之间建立一个独立的电磁场生发环境,任何的介质在一个外加电磁场下都会产生一反向电磁场(感应电荷),此介质产生的这一反向电磁场会削弱原加的电磁场,电磁场穿过不同介质,反向电磁场的强度具有一定差异,那么对原加的电磁场削弱的程度不同;所以对削弱后的电磁场量进行接收分析就可以识别出不同的物质或物质状态。利用这一原理结合矩阵式分布的传感探极结构,在高速大规模集成电路单片机的有序控制下实时获取电场、磁场物理量的变化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分析、计算,按一定的规律进行量化处理、转化,就能准确无误的知道介质单位体积及介质特性的变化即介质液位、物位的变化;然后将介质液位、物位的变化量转换成工业标准电信号输出并传递给DCU、 DCS、PLC、工业采集模块、工控计算机等采集设备进行监视控制,提高生产的自动化水平。

 主要特性:

智能化实时自校正,测量准确、稳定、可靠;

耐高温、低温;耐腐蚀;耐高压;

抗粉尘、不怕蒸汽;不怕堵塞;

可带料安装、调试,无需停车;

无机械滑动部分,无卡死现象发生;

防雷击,抗干扰能力强;

防爆设计,可用于易燃易爆场所。

 主要功能:

     油相、水相双路信号输出,智能化自动纠错。

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    0~20m(大于20米需定制)

输出           4~20mA

最大负载        750Ω

供电电压       DC18~30v

最大电能消耗     3W(125mA,DC24v)

精度                0.05 mA

测量误差       量程的  0.5%

环境温度      -30~180 ℃(更高温度需定制)

相对湿度        100%

防护等级         IP65

防腐         强酸、强碱等强腐蚀液体、固体(订货时说明)

设计材料:

   外壳         铸铝

 传感器         聚四氟乙烯

电缆入口          1个

工艺连接:

螺纹      外直管螺纹G2 ¼

    法兰      通用型(选配)

其他      用户提供的安装支架

显示和控制:

    界面      2 x 8 LCD

操作设置       可视按键设置

防爆标志:         ExiaⅡBT4

网友A:
写的好~~~!本文的广告效果应该也不错。

网友B:
不错,写的很专业,学习了

网友C:
专业性的东西啊,不错

网友D:
我也支持一下,顺便带个小广告:

七夕吐槽--奖品拿回家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0097_1.shtml

网友E:
沉降罐切水的话,最靠谱不是测油水界面,,,而是监测排水口之上1米范围的密度

为啥呢?。。。。。。

因为,

第一,如果油水不分层,则油水界面仪测量输出的那个界面,子虚乌有鸟,

     这样您想根据它去清清白白的排水?,,,嘿嘿嘿,,,油要装疯子胡跑呢

第二,而改为监测排水口之上一段的密度呢,

         只要监测到的密度在1g/ml,那只能统统都是水,

             而当监测值变小,比如从1漂向0.9,

                 那无论油水分层,还是油水不分层,,,

                    您不管球它分不分,它爱离婚不离婚

                        您都该停止切水鸟

嘿嘿

上攻伐谋,,,俺村村外小河沟里,曾有个叫姜子牙的老汉,钓鱼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