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带一个mp277,也带工控机,如何通讯比较好?

楼主(2013-08-13):
问:cpu是314,只有一个MPI口,有一个343-1以太网模块,触摸屏是MP277,上位机2台。打算几种组网方式:

1、以太网模块接交换机,mp277和所有的上位机都接到交换机上

2、以太网接交换机,工控机接交换机上。MP277和PLC通过MPI通讯

想请教一下,以上两种方案都可以实现吧,哪种好一些呢,哪种方式触摸屏通讯可靠快速啊!!

网友A:
  楼主所说的方案是都可以实现, 你 的 343-1以太网模块加 5 路的交换机就能全部走以太网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