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的齿轮比算不算大?

楼主(2013-08-13):
我用广数980TB2系统做机械设备,机械驱动用的是安川SGDM-20ADA驱动器搭配1.8KW、1500转的电机。因为机械设计原因其中一轴的电子齿轮比为:1980(PN202):1(PN203)。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系统从0至100MM距离大约在6秒钟走完,而与之搭配的伺服电机却需要大约15秒钟才可以走完,目测系统启动的同时伺服也启动,就是在系统在走完设置距离后伺服没有同时走完相同的距离。也就是说伺服电机要延长9秒钟左右才运行完0至100MM的距离。

请教一下各位此问题我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减速比实在有点大,如果机械加速装置部分已经无法更改,可以将电机改为5.5KW,同时采用增速比为1:3的同步轮将速度加大(也可以选用5.5KW3000转电机,但是同步轮比例为增速比1:1.5),这个解决问题涉及机械改动较大......

楼主:
机械更改是无希望了!!我现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将数控系统内电子齿轮比也用上,也就是说将这个1980:1进行分解。

比如:在数控系统中的电子齿轮设置为980:1,然后在伺服驱动器中再设置为1000:1,不知道此方法是否可行??

此为禹见,忘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B:
伺服电机最高转速也无法满足系统 (主轴),又无法改变,那就只能降(系统)主轴的速度了,要不不可能同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械更改是无希望了!!我现在考虑是不是可以将数控系统内...

 综合就不是1980:1了吧?是不是98000:1了!

就不能换个较大功率伺服,机械1:2加速。

网友D(2014-05-04):
这要看系统侧电子齿轮比现在设置多少?如果系统电子齿轮比比值<1,那么可重新分配系统和驱动侧电子齿轮比,同时也要看脉冲输出频率是否超出系统限制。驱动滞后时间长的主要原因可能与驱动侧齿轮比较大有关,因为驱动侧大电子齿轮比,意味着驱动侧需要低增益或大平滑,否则会有较大震动(如果系统发出脉冲1 2 1 2,那么驱动器放大后就是1980 3960 1980 3960,可以看出加速度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