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V12中文通讯手册一份

楼主(2013-08-13):
ATV12要与台达PLC通讯,现在用串口助手调试都通讯不上。求中文手册一份。有这方面例子的更感激不尽。谢谢!394974991@qq.com

网友A:
先确认一下变频器的参数先,晚一点再通讯格式

中文通讯手册没有,英文的在官网上可以下载下来,

http://www.schneider-electric.com/download/cn/ch/details/27250896-ATV32_modbus_manua-EN/?

showAsIframe=false&reference=S1A28698-CN

参考modbus Functions章节

网友A:
上面这个图片第2行运行是没问题的,如高速反转:01102135000204 00050000 B4D4, 如果要指定频率60HZ正转:01102135000204 0002 1770 0B01就可以了。

第3行的第一次运行可以,010621350005 53FB, 但只要变频器不断电,以后控制变频器就不行了,原因没找到!

变频器修改完通讯参数后地需要断电重启的!

网友A:
8501是控制字,对应16进制2135

8502是写入频率,对应16进制2136

楼主:
很感谢上面的大哥指点。但初次接触这个牌子的变频器,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摸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