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段多点重复时间控制-求助求助

楼主(2013-08-13):
各位大侠:

       小弟想找一种时间控制器,能实现以下时段、不同时间点的控制输出,同一时间段内可反复输出及关断,要是大侠们知道那里有卖这样的控制器,请告知,小弟叩谢!!

功能要求:

时段:

1)10:00 --- 14:00 通电58分钟,关断2分钟

2)14:00 --- 18:00 通电28分钟,关断2分钟

3)18:00 --- 20:00 通电10分钟,关断2分钟

4)20:00 --- 24:00 通电8分钟,关断2分钟

5)24:00 --- 9:00 通电5分钟,关断1分钟

6)9:00 --- 9:50 通电2.5分钟,关断0.5分钟

7) 9:50 --- 10:00 通电1分钟,关断1分钟

楼主:
哪位要是知道有这样的控制器 请联系我QQ:81403788

网友A:
自己做一个  很好实现的

网友B:
学校的上下课准时响铃的拿过去改改吧!

现在有一些智能时间继电器应该可以会实现你的要求,ZYT11微电脑时控开关,可以去网上了解一下!

如果数量比较多,可以用普通数显计时器改装订做的,相对成本会比较低。

网友C(2013-09-28):
这个不难

网友D:
时间控制器可根据用户设定的时间,自动打开和关闭各种用电设备的电源,广泛应用于路灯、霓虹灯、灯箱招牌、空调机、开水器、宿舍供电、生产设备及广播电视设备等的定时自动控制。

时间控制器的特点

1. 开、关时间任意可调,控制误差<1s

2. 已调好的开、关时间不受停电影响,自动记忆

3. 每天可做十次开、关动作,开、关时间一周内可任意编程

4. 可自动,也可手动控制,体积小巧,安装方便,设有自动保护装置

5. 内消耗功率低

网友E(2014-02-11):
这个很简单的,微电脑时控开关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