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力控高手!力控采用485通讯如何控制西门子PLC的输出

楼主(2013-08-13):
力控能否控制图一中的v200.1?让其v200.1=1时,q0.0输出,如果能控制,如图怎么设置v200.1的地址?

图二中的把i0.0的信号送给v300.1 然后在力控中要监控到起状态  如何做?

网友A:
 这个真没用过,力控组态软件中有设置连接 200  系列 PLC 的例子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没用过,力控组态软件中有设置连接 200  系...

 我看网上是可以监控PLC的输入输出的 但他采取的是PPI协议的 不是485的

网友B:
帮顶了,这个真的不会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帮顶了,这个真的不会啊

楼主:
已经搞定了

网友D(2014-01-04):
如何做的?望不吝赐教

网友E(2015-05-15):
引用 网友D:
如何做的?望不吝赐教

数据库做一个内部内存点,可以控制,程序里面也要并一个相应的M常开

网友F(2019-05-12):
供参考;偏置99,数据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