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RA23直流调速器 菜鸟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13):
我公司用到了西门子6RA23直流调速器,目前启动、停车都正常,通过4、5脚能实现速度的控制,但是以前通过6、7脚给定电压(0-10V)能实现张力控制,维修过一次后张力功能不能实现,在6、7脚给定电压变化的情况下,张力都没有变化,

请教各位大侠,此种现象是参数设定不对、还是控制器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A(2013-12-08):
可能参数有问题。一般维修过参数可能被动过了。没有说明书也帮不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参数有问题。一般维修过参数可能被动过了。没有说明书...

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