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D3能不能在屏上面做报警显示啊

楼主(2013-08-13):
各位大神们,三菱的GTD3编程软件能不能够在屏上面作出报警显示啊  比如我程序里面用M0来输出一个报警信号  给的注释是   PLC报警   然后屏上能不能够在我的M0为ON状态的时候显示  PLC报警  这句话啊   大神  求教了    QQ  343135263@qq.com    希望能够帮忙啊!!

网友A:
写好注释文件,做一个报警画面,报警画面做一个报警记录即可!

这个是最基本的触摸屏功能,只要是触摸屏就应该有的

网友B:
顶楼上,最基本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好注释文件,做一个报警画面,报警画面做一个报警记录即...

那能不能读取我程序里面变量的注释作为文字报警显示呢?

网友C:
最基本的东西.....

网友D:
最简单的用个浮动报警元件也可以的

网友E:
肯定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