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了个贴子,没人回复;今天再来发一个

楼主(2013-08-13):
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8通道12位的,其中的一个通道原来的输入是温度变送器输出的4-20ma信号;现在想把这个通道输入改成其他的4-20ma型号,同时对应的量程与原来的是不同的,怎么在线修改这个量程??

网友A:
过来顶一下你,如果需要电子元器件的话可以去www.rightic.com  这个网站看看。嘻嘻,愿你的疑问早日有人帮你解答。

网友B:
好吧,来顶一下呗,呵呵

网友C:
都是4-20MA标准信号

还怎么区分?

网友D:
在对应的模拟量转换程序块里修改,把27648对应的量程改成现在的量程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好吧,来顶一下呗,呵呵

网友F:
 都是4-20MA标准信号那就一样的输入到 PLC 中呀,用标准模块 FC105 读取就 OK

网友G:
同样是4--20的信号,只是量程单位不同,要修过参数比值(l例如:0---1200摄氏度改成0.1--0.8Mpa),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H:
路过,踩一下。七夕吐槽,一起分享: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20097_1.shtml#replyDiv

网友I:
4-20mA在程序中对应6400-32000这是一样的,你只需要在程序中把温度的量程换为现在的量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是要修改VHRANGE和VLRANGE的值,打开测试模式和监视就可以改了,是这样吗???

网友J:
是的。

像这样的问题,只要你先做好备份。万一出现异常可以恢复。

直接在线修改再下载就行了。

网友K:
他说得是量程,第一个如果对应20mA是满量程100度,第二个可能是满量程200度,在你的AI输入地址里面改,用两个量程数相除,得一个系数,然后用这个AI输入的值去乘这个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