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填料函漏水过多维修方法

楼主(2013-08-13):
   故障原因
    ①水泵填料函里的填料压得不紧。
    ②水泵填料函里的填料缠法错误或填料发生磨损、性状产生变异。
    ③水泵泵轴弯曲。
    ④通入填料函内的冷却水不清洁,导致泵轴磨损、旷动。
   维修方法
    ①首先使用扳手拧紧填料函压盖螺钉压紧填料,如果不能排除故障,则应再打开填料函检査填料的装填情况;如果是填料缠得过松或缠得层数不足,则应重新缠紧并补加填料。
    ②打开水泵填料函,检查填料的装填质量及性状。如果是填料的装填方法不当,则应按正确的方法重新装填填料;如果是填料发生磨损或性状发生变异(如石棉绳粗细不一、发干、变硬等),则应更换新的填料。填料的装填方法:一般填料多以石棉绳编成粗细不同的多种规格,用黄油浸透后再压成条状,截面成正方形,并在外表面涂上石墨粉,将适当规格的填料按轴的粗细截取若干段装入填料箱,填料的层数要适当,一般4 ~6层为宜,并使用扳手适当拧紧填料函压盖(一般滴水量为60滴/分)。
    ③首先打开水泵泵体,拆卸下水泵泵轴并进行校验。然后根据校验情况进行校正或更换。
    ④首先,松开放水丝堵放净填料函里的冷却水,重新通入清洁的冷却水。然后,取出泵轴进行检查,并针对检査的具体情况,分别进行修复或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