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锅炉蒸汽流量测量选什么流量计

楼主(2013-08-13):
                          测量锅炉蒸汽流量测量选什么流量计

很多工业厂家在使用蒸汽的时候没有一个标准的计量产品,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厂家注重产品节能的使用。很多厂家在使用蒸汽的时候不知道选哪种流量计测量比较标准!下面小弟为大家推荐一款蒸汽流量计,普遍使用的比较多的一种产品,学名叫涡街流量计,通俗的一般也叫蒸汽流量计!

涡街流量计是根据卡门(Karman)涡街原理研究生产的,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如气体、液体、蒸气等多种介质。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涡街流量计采用压电应力式传感器,可靠性高,可在-20℃~+250℃的工作温度范围内工作。有模拟标准信号,也有数字脉冲信号输出,容易与计算机等数字系统配套使用,是一种比较先进、理想的测量仪器。

网友A:
事实证明任何仪器仪表都受压力、温度、密度的影响,即使是质量流量计也有温度系数等各种微调参数,

涡街流量计同样受温度、压力、流动性能的影响,因为涡街流量计只能测量工况流量,而工况流量只有一个参考基点才有意义,所以需要温度、压力补偿措施,才能准确的反应蒸汽的流量。

网友B:
发电用蒸汽锅炉因是高温高压,涡街流量计是不能胜任的。还是要用孔板+差压变送器,配合温度、压力补偿来进行蒸汽计量的。

网友B:
还有锅炉蒸汽温度低于250℃的情况非常之少,楼猪可能不了解锅炉,所以才推荐涡街流量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