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差保护与差动保护的联系和区别

楼主(2013-08-13):
求解纵差保护与差动保护的联系和区别,要不图文并荗。简单易懂!

网友A:
定义:其动作和选择性取决于被保护区各端电流的幅值比较或相位与幅值比较的一种保护。
    所谓输电线的纵联保护,就是用某种通信通道将输电线两端的保护装置纵向联结起来,将各端的电气量(电流、功率的方向等)传送到对端,将两端的电气量比较,以判断故障在本线路范围内还是在线路范围外,从而决定是否切断被保护线路。因此,理论上这种纵联保护具有绝对的选择性。
    由于纵联差动保护只在保护区内短路时才动作,不存在与系统中相邻元件保护的选择性配合问题,因而可以快速切除整个保护区内任何一点的短路,这是它的可贵优点。但是,为了构成纵联差动保护装置,必须在被保护元件各端装设电流互感器,并将它们的二次线圈用辅助导线连接起来,接差动继电器。由于受辅助导线条件的限制,纵向连接的差动保护仅限于用在短线路上,对于发电机、变压器及母线等,则可广泛采用纵联差动保护实现主保护。

定义:应用于并联电路(或双回线)的一种差动保护。其动作取决于这些电路中电流的不平衡分配。
   在阻抗相同的两条平行线路上可装设横联差动方向保护。横联差动方向保护反应的是平行线路的内部故障,而不反应平行线路的外部故障。

网友B(2014-01-06):
引用 网友A:
定义:其动作和选择性取决于被保护区各端电流的幅值比较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