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3-08-13):
三相漏电保护器和单相漏电保护器同时接在同一个电源上。单相漏电保护器接有220v的移动用电器。三相漏电保护器不接任何负载提示(三相漏电保护器不接零线或地线)。当合上总闸。单相漏电保护器可以合闸并且负载可以使用,这时三相漏电保护器怎么合也合不上。为什么。

网友A:
1、怀疑相序不对

2、怀疑缺相

网友B:
可能三相漏电断路器本来是需要接零线或者地线类型的,你不接好零线或者地线,不跳闸可能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三相漏电保护器本身含有零序保护器。220移动电器的零线没经过零序保护器。所以当合闸时三相漏电保护器就一直合不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三相漏电断路器本来是需要接零线或者地线类型的,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