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来的小白一个刚入行请教降压星转角跳闸问题

楼主(2013-08-13):
380 22kw   空开一百a三相四线  接线绝对没错,时间继电器没问题,4-10秒都试过没用 电压稳定 无负载可以转换正常 空载一样问题 电机无漏电 负载线16平方 电源线也是

网友A:
6根线,没调准确,3相绕组乱套了

网友B:
楼上的很可能。另外看看热继选择和调整有没有问题。

网友C:
检查6根线的接线。电机上排是123.下排是645.

网友:
电机接线有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D:
楼主都说了无负载正常,接线还有什么问题。

换空开。你那100A是整定电流还是额定电流?即使是整定电流100A,也可能是有偏差了,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E:
见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电机的首尾标识错了

原本三个都是头部的,结果有一根线被工人弄成尾部的了,

变频器拖动就会过载,产生超大电流。

网友F:
学到了呢~~谢谢各位大神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楼主都说了无负载正常,接线还有什么问题。换空开。你那1...

网友H:
接线应该没有错误,因为假如有一颗负荷线接错了,启动都会放炮的,换个大一点的空开试试吧

网友I:
1楼、5楼的皆有可能,先检查电机接线是否正确,电机入线是否良好。如是,换空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6根线,没调准确,3相绕组乱套了

 没有错 反复确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都说了无负载正常,接线还有什么问题。换空开。你那1...

 恩……就你说到了  我也准备试试  不过我换了第二个接触器 可以了   但有时还是会跳闸 再开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过类似的问题,最后查出来是电机的首尾标识错了原本三个...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线应该没有错误,因为假如有一颗负荷线接错了,启动都会...

 我想100已经够大了吧

网友K:
空载能够转换,说明接线没有问题,应该是空开小了,把零线拆了试试,如果能够启动,就换个大一点的空开,特别是那种白色的,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