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前辈进来看看

楼主(2013-08-14):
要控制两台37kw的电机启动停止,我的接触器和热继,还有总开关,应该选多大的?

总开关225A,接触器95A,热继95A,可以吗?两台电机都是直接启动,没有问题吧?

网友A:
不能直接启动。要降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启动。要降压启动。

那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的规格选择的对吗?我看有的人也说可以全压启动

网友B:
能否直接启动主要得看电网容量是否允许,一般37KW的电机直接启动没问题。

总开关225A可以

接触器(施耐德):LC1-D8011(380VAC/80A),

热继电器(施耐德):LR2-D3363(整定范围60-8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直接启动主要得看电网容量是否允许,一般37KW的电...

总开关配的熔断器应该选用多大的呢?

网友C:
为什么用熔断器呢?

直起接触器应该放大一档或2档,选95或115;热继电器也可以选3.5A+75/5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用熔断器呢?直起接触器应该放大一档或2档,选95...

控制回路部分,就是按钮那部分,我想加熔断器保护啊,所以想选

网友D:
好专业= =完全不懂额。。。

网友E:
完全不了解额。。。。

网友F:
都是大神啊

网友G:
完全不了解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顶一个~~~~~~~~~~~~~~~

网友J:
直接启动是看电网容量;如果电网容量足够大,不要说37KW可以直接启动,在现场110KW都可以直接启动的!!

网友K:
是否可以直接启动主要有两种根据:

1、电网的容量,足够大的变压器电动机可以直接启动

2、对一些重载需要用,否则无法启动空开或热继电器总会保护

断路器可以按照额定电流的1.25~1.5来选择

接触器为额定电流即可,大一等级易可

热继电器电流为额定电流,后期可根据负载类型进行适量调整

网友L:
电机能否直接启动,主要是看你单位的电网容量够大,即你单位主变压器容量是否允许。若是电机的启动造成的压降能导致其他正在使用的设备工作不正常或跳闸就不能直接启动。其他楼上的已经讲清楚了,我就不再多述了。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否可以直接启动主要有两种根据:1、电网的容量,足够大...

嗯,差不多理解了,谢谢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机能否直接启动,主要是看你单位的电网容量够大,即你单...

嗯,这个问题我得具体问问,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否可以直接启动主要有两种根据:1、电网的容量,足够大...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M:
不理解37KW电机为什么要直接启动,难道不知道大电流会对设备或电源系统造成危害吗?降压启动多花不了多少RMB.

网友N:
接触器选大点95A没有问题,热继电器建议选80-85A的才合适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电机能否直接启动,主要是看你单位的电网容量够大,即你单...

减压启动的话总开关125A足够了,接触器用100、80、40A的各一只,热继选65-85A的

网友P(2013-09-22):
做个星三角吧,具体电流有多大,自己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