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看不懂

楼主(2013-08-14):
 这是什么程序?

网友A:
好像是S7-200串口通讯的程序

网友B:
去看手册

网友C:
额。。火星文一样。完全看不懂

网友D:
完全看不懂啊。。。。

网友E:
同样看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去看手册

网友G:
Modbus通讯

通讯速率

奇偶校验

超时

完成

错误

网友G:
定义端口1 应该还有个 MBUS_MSG 吧

网友H:
siemens PLC200 中关于自由端口通信中的modbus通信的指令   具体参见帮助文档

网友I:
完全看不懂的,英文没学好吧!?往后在这方面加强学习。不过类似命令在各自的PLC应用手册时里都可以查到,为何不查呢?

网友J:
看看西门子手册中关于modbus的介绍。

楼主:
看过手册了  各个意思也明白  就是刚接触  不知道具体怎么用

网友K:
西门子200库(需要另外安装通讯库文件),安装后直接调用。

网友L:
同样看不懂同样看不懂同样看不懂

网友M:
MODBUS通信设置指令库,可以直接调用,只要设置

通讯速率

奇偶校验

超时

完成

错误

就可以了

网友N:
s7-200PLC一个配置1号通讯口(第一个是0口)成为modbus通讯口的基础程序。超时1秒。配置完成设置M0.0,配置出错显示于MB1。

网友O:
你好楼主

      其实这样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可以下载这个西门子200PLC帮助看看;很不错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9/523282_1.shtml

网友:
只知道是S7-200的程序里的,我这里也有,不过也不怎么看得懂

网友P:
直接在SETP 7-Micro/Win软件点帮助 这是什么就出来详细说明了。懂得查问题找资料手册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好楼主      其实这样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

网友Q:
modbus  通讯程序,需要库函数。

网友R:
启动通讯,波特率19200,奇校验,超时1000ms,正确置位M0.0,如果出错,错误代码在MB1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