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模拟量采集问题

楼主(2013-08-14):
本人菜鸟一个,在现场碰到一个问题,希望有高手能帮助解答,现场情况是这样,用的施耐德的M258PLC,采集多个模拟量,电压,电流,压力和流量,都是4-20MA的,但是唯独变频器电流这一项波动特别厉害,我用万用表在柜内端子上测得电流是11MA左右,波动不是特别大,但是在PLC上监控显示的数波动就特别厉害,每次都是从零到一个数字波动,变频器是ABB的ACS550,。

网友A:
有可能是变频器干扰导致该路模拟量有很多毛刺(实际就是干扰导致的电流尖峰或者谷底),这样PLC的应答速度很快导致数据急剧变化,但是普通万用表的应答速度很慢而且内部有滤波延迟,所以万用表基本看不到这种波动,解决办法是加一个电感值很大的电感做滤波处理或者将电流信号转变为电压信号且在电压信号并联一个小电容做滤波延迟处理,这样处理均可以解决该问题

网友B:
采集来的数据进行转换了吗   不会是干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集来的数据进行转换了吗   不会是干扰吧      ...

没有,我在PLC里看的是没转换的数据,还没有进行量程转换,如果干扰的话,用万用表量取的电流应该也会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变频器干扰导致该路模拟量有很多毛刺(实际就是干...

十分感谢,我到现场试试看~~~

网友C: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将PLC输入端的负端接在一起并与PLC的24V负端接在一起,应该能解决,我遇到过干扰就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干扰引起的,将PLC输入端的负端接在一起并与PL...

恩,谢谢了,我到时候试试看

网友D:
学到了呢!!谢谢楼主啦

网友E:
学习了呢~~~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F:
不是很懂。。这方面是个小白

网友G:
随便逛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是很懂。。这方面是个小白

网友I:
综上楼主所述  有两点:1.本身模拟量信号存在毛刺,可以在电流回路上加上电感或者在PLC转化为电压信号处并联上电容。 2.plc的信号电源和变频器输出的模拟量信号电源不共信号地,导致共模电压拉高,出现模拟量信号采集的时候波动大,将plc模拟量的信号地和变频器的模拟量信号电源接在一起  或者将信号串联送进设备。

网友J(2016-01-14):
前段时间遇到了类似问题,加电容、共地等方法都试了,不行,又购了信号隔离器,还是干扰,电机转速波动几十转(实际转速稳定)!最后只好改程序,用485通讯,来读取变频器中的电机转速!

网友K(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L(2018-11-05):
新手来学习,望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M(2019-01-17):
可以滤波解决一下么

网友M:
干扰问题是最烦的问题

网友N(2019-06-17):
线路上加个抗干扰磁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