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小白求助

楼主(2013-08-14):
想用三菱变频器控制电机旋转。用PU控制方式,需要连接控制回路吗?变频器小白提问

网友A:
找个专业人员问问呀呵呵

网友B:
我也是个小白。。。。

网友C:
这个需要找专业人士了。。

网友D:
要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E:
同样是小白、、路过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样是小白、、路过看看~~~

网友G:
PU控制方式,就是面板控制方式,除了电源主回路,控制回路你一根线都不要接完全可以呀

网友H:
面板控制方式时,只需要电源线,负荷线就可以了

网友I:
呵呵。面板控制就是不要接控制线,就能运行。

网友J:
引用 网友G:
PU控制方式,就是面板控制方式,除了电源主回路,控制回...

是的,不要控制回路的。

楼主(2014-06-04):
引用 网友G:
PU控制方式,就是面板控制方式,除了电源主回路,控制回...

谢谢,你是好人!他们都是坏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面板控制方式时,只需要电源线,负荷线就可以了

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呵呵。面板控制就是不要接控制线,就能运行。

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PU控制方式,就是面板...

好人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再来点三菱变频器,硬件故障的问题,考考我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