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和继电器

楼主(2013-08-14):
谁有西门子3TB4122-OXMO接触器和欧姆龙MY2NJ继电器的资料吗?小弟新人一枚,现在在做配电箱,想知道这种接触器和继电器的具体工作原理图和接线!求各位大大多多帮忙啊!

网友A:
接触器的工作原理

当接触器线圈通电后,线圈电流会产生磁场,产生的磁场使静铁心产生电磁吸力吸引动铁心,并带动交流接触器点动作,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闭合,两者是联动的。当线圈断电时,电磁吸力消失,衔铁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释放,使触点复原,常开触点断开,常闭触点闭合。直流接触器的工作原理跟温度开关的原理有点相似。

中间继电器原理
线圈通电,动铁芯在电磁力作用下动作吸合,带动动触点动作,使常闭触点分开,常开触点闭合;线圈断电,动铁芯在弹簧的作用下带动动触点复位,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某一输入量(如电压、电流、温度、速度、压力等)达到预定数值时,使它动作,以改变控制电路的工作状态,从而实现既定的控制或保护的目的。在此过程中,继电器主要起了传递信号的作用。[

网友B:
不是很懂诶。。。求教

网友B:
我也是个小白怎么办= =

网友C:
我也想知道呢,求大神啊

网友D:
学到了呢!!谢谢啦~~~

网友D:
还真的不是很清楚诶。。

网友E:
还不错诶,学到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的工作原理当接触器线圈通电后,线圈电流会产生磁场...

好详细。。。。。。。。。。。

网友G:
楼上很详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接触器的工作原理当接触器线圈通电后,线圈电流会产生磁场...

 解释的很详细了。

网友I:
还是别做这个了,不太合适的

网友J(2013-10-18):
去官网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