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关于馒头机电机及其变频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3-08-14):
亲戚家里有一台馒头机,是乐陵白鸽MG70/2型馒头机,好像用的是220V的电,用的是什么电机?不是三相380V电机,难道是220V单相电机?铭牌上写的是220V。这种电机能用变频器调速吗?想让他出馒头速率慢一点,但是机器本身是定速的。

网友A:
额 不是专业的不是很懂嗯

网友B:
找个专业的来问问呗哈哈

网友C:
单相电机的话,没办法用变频器。

想降速,改传动比吧  ,要么换普通三相电机加单相输入变频器

网友D:
输入三相,还是220V,那肯定就是220V额定电压的“△”型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啦。变频器选择单相220输入的就可以了。馒头机其实很简单,只是一个单纯的调速问题,没有其他方面(比如与另外机械设备相互配合)的要求。

网友E:
单相的去买个调速器,类似风扇调速开关那种,不能直接上变频器,就是上双电容,勉强行,也会影响寿命。国产伺服变频器推广大使,小王,Q631201168

网友F:
所有的变频器都有400V级和200V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相的去买个调速器,类似风扇调速开关那种,不能直接上变...

风扇开关那种功率都太小了,这个是2.2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