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F3SP28-0S

楼主(2013-08-14):
请教各位横河PLC CPU F3SP28-0S用哪个版本的WideField编程,我用WideField2 V3.01它没有CPU F3SP28-0S这一款。

网友A:
 用横河(Yokogawa)PLC编程软件WideField2 R3.01;

找同一类型的PLC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横河(Yokogawa)PLC编程软件WideFi...

感谢回复!

     问题已经说的很清楚WideField2 V3.01它没有CPU F3SP28-0S这一款,我要找支持CPU F3SP28-0S的软件。

网友B(2014-01-05):
现在的版本是5点几的了!!!!!!!!!!

网友C(2014-03-11):
确实没有,没用过,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