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和PLC通信的四个问题

楼主(2013-08-14):
1 HMI和PLC通信协议,应用最多的是modbus吗? modbus是主从模式,一般HMI是主站还是PLC是主站? modbus Tcp协议呢,一般HMI是主站吗?
2 OPC开发的控件,在WinCE的触摸屏上能使用吗?
3 一旦OPC注册,HMI编辑器可以找到OPC控件吗?
4 HMI若是master,多久轮询一次PLC? 是自动实现轮询的吗?

楼主:
顶下自己的问题,希望大神不吝回答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现在大部分HMI可以直接连PLC内变量(走PLC的厂家协议),

modbus是主从模式,一般HMI是主站。

modbus Tcp协议一般也是HMI作主站,此协议允许多主站。

后面3个问题我就不了解,没法回答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下自己的问题,希望大神不吝回答

网友C:
1 HMI和PLC通信协议,应用最多的是modbus吗? modbus是主从模式,一般HMI是主站还是PLC是主站? modbus Tcp协议呢,一般HMI是主站吗?

答:不一定;目前各家的协议一样;通用的有几种modbusRTU,modbusASCII;modbusTCP等;其他的还有很多;DH+,DH485,PPI等;

一般HMI为主站;
2 OPC开发的控件,在WinCE的触摸屏上能使用吗?

OPC开发的控件是否可以在WINCE中运行;开其开发工具生产文件是否可以运行在此系统中。如果可以,肯定没有问题啊!
3 一旦OPC注册,HMI编辑器可以找到OPC控件吗?

OPC注册后,如果有其他应用程序利用此控件正常是可以拉起的!
4 HMI若是master,多久轮询一次PLC? 是自动实现轮询的吗?

多久可以轮询一次;如果是modbusRTU; 波特率定了;每个站要采集的数据是定的;可以计算出多久轮询一次;都是自动轮询的!

网友C:
以上为个人理解;也不一定全对!希望各高手多交流!!!

网友D:
不是很对! 1,西门子HMI观在流行PrInet 2,

网友E:
不给自己找麻烦,尽量不用MODBUS

绝大部分的PLC 触摸屏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