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大神!快快出现。。

楼主(2013-08-14):
大家好!

我的CAN1对CAN2 通信。。

我仿真我的CAN2,只要把CANH,CANL接上,会自动进错误中断。接不到数据

我用CAN3对CAN2通信。。

我仿真CAN2,接到数据进中断。。

我又用CAN1和CAN3进行通信。。。通信正常。

可是为啥CAN2就通信异常呢。。求助!!CAN1对CAN2通信的时候,只要把示波器的表笔,对接到CANH,CANL上,通信竟然正常了,能接受数据了。谁能告诉我为啥?

网友: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A:
CAN总线的终端电阻接了没有?

应该是你的线路阻抗不匹配导致网络信号反射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N总线的终端电阻接了没有?应该是你的线路阻抗不匹配...

我测了下隐形电平。。。CAN总线上隐形电平不是2.5v,是1V多。。。这是为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我测了下隐形电平。。。CAN总线上隐形电平不是2.5v,是1V多。。。这是为嘛?

楼主:
大家。。有懂的没?焦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