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面上的交流调压器

楼主(2013-08-14):
请问市面上有没有斩波式交流调压器出售,调压器可通过单片机或者PLC控制电压输出,电压输出为标准正弦波。谢谢!!!

网友A:
没有,再说了一个稳压器用单片机或者是PLC不太现实,常用的就是一片或几片电压比较器式的集成电路,斩波的不可能 是正弦波。

网友B:
你说的是UPS电源。原理就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C:
挺多UPS都带远程控制功能(通讯)。

网友D:
可以吧,道理是一样的,只是实用性和性价比的问题了。

网友E(2013-09-28):
我们可以为你开发一个,不知道用量大不!

网友F:
斩波式没法输出真正的正弦波的!

网友E(2013-12-23):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UPS电源。原理就和你说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