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KW老式直流电机在重负载高速情况下,电流表指针摆动幅度很大求教原因?

楼主(2013-08-14):
该电机用于帘布牵引,额定电流116A,负载300KG时,可以达到每分钟50米,并且电流表显示正常,当负载加到1000KG时,速度只要超过34米,电流表指针开始摆动,随着速度增加,指针摆动幅度变大,到50米时,摆动最大幅度0-----140A。该电机采用西门子6RA70-----125A调速器驱动,此时电抗器随电流大小发出振动,负荷线用的25平方旧线,请教大家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谢谢

网友A:
1:检查碳刷或更换。2:检查换向器。

楼主:
这个电机在低负载高速时电流是正常的,就是在达到1000KG负载时,加速到线速度34米,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负载转矩高了,所以出现波动。

楼主:
不是波动,电流表指针在10A---------100A之间有规律摆动

网友C:
我觉得是驱动器的问题   你该检查下驱动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电机用于帘布牵引,额定电流116A,负载300KG时,可以达到每分钟50米,并且电流表显示正常,当负载加到1000KG时,

你平时也是这么用的吗?

网友E:
看下是不是电流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原因找到了,原来是负载的一个滚筒不同心了,在牵拉连线时出现了上面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