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需要系数、计算电流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3-08-14):
单台设备的需要系数和计算电流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可是总的 设备容量、需要系数、计算电流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照明设备的电流计算方法是不是有区别?

网友A:
电流计算方式用欧姆定律

总功率就是单台设备的运行功率,电源选型时要考虑设备的同时运行率

需要系数就得根据具体负载和工况来考虑了,没有一成不变的数据

网友B:
强烈建议你查手册!

手册上的步骤写得已经是傻瓜化了。

几十页的东西,兄弟,一时半会谁能给你说得清楚!

干专业工作,难不成手里边就没本《电工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强烈建议你查手册!手册上的步骤写得已经是傻瓜化了。几十...

 我同意此楼说法

网友D:
电工手册上相信能解决的你的问题。

网友E:
给你一个口诀:“电力加倍,电热加半。”比如电机功率15KW,则电流30A。。如果是15KW电烤箱,电炉子之类的加热用途,15A+7.5A(加半)约电流23A左右。

楼主:
电工手册没有看到需要系数相关的东西

网友F:
我也没有电工手册,那里有电工手册啊~~

网友G:
总的 设备容量、需要系数、计算电流是加和的方式就可以了,首先分清是纯电阻耗电还是电感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