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工程数据无法修改

楼主(2013-08-14):
嵌入版工程下载到屏上进行参数修改的时候,数据写不下去,改了下就跳成别的数字,初始值设置的是0.一共20个数据,就其中的2个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1,只要2个的话你要检查这两个不能修改的数据是不是在PLC中就固定了! 2, 还有就是MCGS地址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