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这个程序看不明白

楼主(2013-08-14):
就是消石灰仓称重仪这段代码的大概意思,我一点也看不懂。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建议换成梯形图,那样看起来不吃力;

网友B:
调用FC210功能块 ,然后各个功能块上的引脚上的数值就是了。

网友C:
怎么看不明白? 这就是调用 下C210块的一个程序

网友:
就是将输入的数值转换成实际的重量吧

类似scale的功能

网友D:
对:   就是将输入的数值转换成实际的重量吧类似scale的功能 内容的回复!

 调用功能块,可以打开FC210 看一下

楼主:
太谢谢各位了,谢谢谢谢

网友E:
这个就是模拟量输入数值转换功能。也可以用库中的FC105(输入)FC(106)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