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维修周记(争取记录两年)

楼主(2013-08-14):
OKUMA加工中心的刀库控制驱动器烧坏,元件烧了不少,还有一个不知道型号,叫用户参考其它机器相同的驱动器才得知型号。全部更换以上元件OK.

楼主:
发到“学工控”没有人气,“修工控”网络又慢得坑爹,还是发到这里来。查看更多维修记录请加QQ群:217986057

楼主:
数控机床的Y轴驱动器损坏,故障:电机有轻微抖动及异常噪音。

这一般是电流检测部分出问题,造成电流环不能正确的反馈,控制输出也就异常,不平衡的电流输出造成电机抖动、异响。

将厚膜电路拆下,使用打磨工具打磨掉表面的树脂。

芯片型号现出原形

更换隔离放大器芯片,重新装上驱动器,试机OK.

网友A:
期待持续更新

网友B:
请楼主介绍一下“英雄出处”好吗

网友C:
楼主真乃高人········

楼主:
贴片机步进电机驱动器损坏,不明故障报警。在线检查一个74HC04芯片的12、13脚对地电阻值过小,只有数十欧姆。拆下检查,芯片确实损坏。更换OK.

网友D:
“将厚膜电路拆下,使用打磨工具打磨掉表面的树脂”。还可以这样修的

楼主:
收到三菱伺服驱动器一个,客户只说CNC面板上的故障,问伺服数码管的报警代码,不清楚。不管了,测试一下模块,没有烧坏。看到电路板上有隔离放大器A7800,维修技术员小漆大喜,给驱动器通控制电源,在线测试三个A7800其中一个输出-20mV,一个输出-30mV,果断更换,复测输出-5mV左右。上午打电话通知客户修好了,马上来取。

网友E:
电子我也想学习学习。。。。好多不会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数控机床的Y轴驱动器损坏,故障:电机有轻微抖动及异常噪...

 瞎猫碰死耗子,要是旁边那个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芯片级维修_1  数控机床的Y轴驱动器...

从前有只瞎猫,它在路上瞎走,有一次碰到了一只死耗子,抓住吃了,第二次它摸着相同的路又碰到一只死耗子,于是又抓住吃了。第三次,第四次......瞎猫在相同路上总是碰到死耗子,它也纳闷:怎么这么多死耗子!

楼主:
控制板乍看起来有点复杂,不好动手,初学者也喜欢从测试芯片入手。

其实问题在断线。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可能发现某些貌似“霉点”的氧化点,这些氧化点往往引起断线。很多貌似复杂很难修的电路板,其实断线而已!

更多维修笔记请加芯片级维修QQ群:217986057

楼主:
电源坏了,通电无反应;

拆开检查,板上油污很多;

放入超声波清洗机内清洗;

压缩空气+电吹风吹干后,板子焕然一新;

在线检查,发现一个56k欧姆启动电阻有1.8M阻值,拆下检查阻值无穷大,已经开路损坏;

手头没有56kΩ电阻,取100kΩ电阻两个并联代替,通电OK

楼主:
CNC控制板,手轮输入有问题。查得MPU某脚对地只有3Ω多阻值,而查此芯片数据手册,该脚为IO脚,不存在内部接地的问题,可以确认该芯片此脚位对地短路损坏。查该MPU芯片不含内部ROM、FLASH等可存储固定程序的部分,因此只要将该芯片更换即可修复此板。

楼主:
加工中心的刀库控制器损坏太厉害,无法修复,根据实际情况使用一台变频器将刀库控制器驱动器改造,注意接线和参数设置。

更多维修笔记请加芯片级维修QQ群:217986057

网友G:
帖子不错,建议楼主不要带上违规内容,谢谢合作。

网友H:
楼主是否可以再详细一点,判断过程和更换过程细致描写一下

楼主:
大板维修看上去复杂,实则又是断线。

楼主:
折弯机的驱动控制板。电解电容漏液腐蚀造成断线及滤波不良故障。

楼主:
注塑机的控制板,损坏造成工作时有异响;观察板面元件无损伤,果断更换隔离放大器A7800 试机OK

楼主:
P、N之间打火,引起塑胶端子碳化短路,开关跳闸。将碳化部分刮干净,万用表量得不再短路,上机不再跳闸,OK。

楼主:
现场维修及试机,激光切割机,数控车床。

楼主:
维修电梯楼层显示板5块,各种故障。

楼主:
维修SANYO伺服驱动器7个,各种故障。

楼主:
维修FANUC电源板两块。

楼主:
西班牙FAGOR机床电源模块故障。检查IGBT模块周边,发现有电阻因长期发热引起开路。这驱动器的设计存在问题。我判断每一台机床驱动器都会这样坏法。感谢FAGOR驱动器的设计人员,是你们给我带来业务,我对你们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I:
楼上师傅是深圳的吗,好样的

网友J:
真是牛人啊......................

网友K:
留个脚印,干到楼主这个份,不愁没活干。

网友L:
干到楼主这个份,不愁没活干。

楼主:
从大亚湾石化城某公司搬回一台德国温控烘箱,反映不加热故障,拆开检查,固态继电器坏了,更换后正常。更多维修笔记请加芯片级维修QQ群:217986057

楼主:
SANYO驱动器报OL过载故障,查得模块正常,通控制电压,各路输出直流电压正常 ,5V. 18V的上下桥光耦电压 12V模拟部分电压都正常。光耦通电测试功能正常。模块测试正常。测试光耦输出到模块G极通路,发现每个通路都串联了一个22Ω电阻,而其中一组22Ω电阻实测3MΩ,显然损坏,坏掉试机OK.更多维修笔记请加芯片级维修QQ群:217986057

网友M:
 加油加油师傅加油自己加油

楼主(2013-09-18):
FANUC电源报低压,加工中心报警不能运行。从插槽拉出电路板,给电路板通230VAC控制部分电压,电路板上有隔离放大器7800A,这个是电压检测专用的隔离放大器。测输入端输出端5V电源电压都正常。测2、3脚输入电压1mV,6、7脚输出电压-26mV,不符合放大8倍信号的关系,果断更换,复测输出电压5mV,再误差范围内。交用户试机正常。

楼主:
CNC控制板,编码器接口损坏,丢脉冲,换掉光耦,OK.

楼主:
大亚湾石化基地某公司,德国产温控箱不升温故障,检查确认固态继电器损坏,前端有输入信号,触点却不导通。更换固态继电器OK.

楼主:
富士<此处内容被屏蔽>椅的电路板,检查除主控制MCU芯片以外其它所有元件,没有发现问题,检查MCU的某脚对地电阻30Ω,再检查与此脚连接的所有其它元件,没有发现短路嫌疑,因此认为MCU芯片损坏,放弃维修。

楼主:
收到其它维修者寄修的电路板,其中一块板的瓷片厚膜电路使用电烙铁拆焊,结果弄掉了焊盘,再也回天无力!告诫维修初哥:拆焊厚膜上的元件用热风枪即可,切忌使用电烙铁!

楼主:
化工厂的实验恒温槽坏了,升温不能停止。该恒温槽据说温度可以精确到0.001℃

楼主(2013-11-05):
推荐一下我写的维修书《深度掌握工业电路板维修技术》

电气设备的维修关系到设备的使用寿命和生产的效率,是企业节约成本、提高利润的有效途径。一个设备,在某位维修者的手里是不可修复的,在另一位维修者的手里确是手到病除,焕然一新,维修者的水平极大程度上影响着设备的利用率。因此,提高维修水平,深度掌握工业板芯片级维修,对于一个维修技术人员来讲非常重要。
本书以贴近维修实践和真实案例来安排内容,介绍了基本的电子元器件、维修工具,但是并没有过多详细的介绍,点到为止,需要详细学习该部分内容的读者可找电工基础入门的书来看;接下来,和读者一起分析总结了维修中常见的典型电路,让读者胸中有图,维修无忧;最后,介绍了大量维修的经验和技巧,还列举了实际维修的案例,把维修时的思路、感悟全盘列出,供读者参考。
这本书是作者十几年为修经验的总结。可供工业电路板、电气设备维修的技术人员和维护、企业高级电工阅读学习,也可供维修培训使用。
内容推荐
本书从电路元件、维修工具、典型电路、维修方法、维修实例五个部分入手详细介绍了工业电路板的维修技术。
第一章 电子元件认识 详尽介绍工控电路板常见元件的识别、测试及损坏概率。知识新颖,图文并茂,不落窠臼,令人耳目一新;
第二章 维修工具使用 介绍工控电路板维修工具的使用方法。源于经验,强调实用,省却读者自我摸索过程;
第三章 典型电路分析 对工控行业各种类型电路,从维修角度加以详尽分析。读者在维修实践中碰到相同类型电路时,可据此举一反三,推此及彼,不慌不忙,但修无妨;
第四章 维修方法和技巧 总结归纳了一些规律性的方法和技巧,凝结了作
者的大部分经验和心血,实用性是经过大量维修实践检验的,读者可拿来就用,指导性强;
第五章 维修实例介绍 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大量的工业电路板维修实例,
有图有真相,初学者可照葫芦画瓢,照样修来,感悟维修奥妙,体会成功乐趣。
目录
第1章 电子元件认识
1.电阻类元件
2.电容类元件
3.磁性元件
4.保护及滤波元件
5.光电及显示元件
6.连接器元件
7.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晶闸管
8. IGBT和IPM
9.集成电路
10. 印制电路板介绍

第2章 维修工具使用
1.手工工具
2.万用表
3.电路板拆焊工具
4.维修用可调电源
5.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
6.晶体管测试仪
7.程序烧录器
8.在线维修测试仪

第3章 典型电路分析
1.数字逻辑电路
2.运算放大器电路
3.接口电路
4.电源电路
5.单片机电路
6.变频器电路
第4章 维修方法和技巧
1.说点技术之外的话题
2.维修的步骤
3.各种故障的概率及对策
4.维修方法之电阻法
5.维修方法之电压法
6.维修方法之比较法
7.维修方法之替换法
8.查找维修资料的方法
9.如何看元件的数据手册
10.时好时坏故障的维修方法和技巧
11.公共电源短路的维修方法和技巧
12.开关电源的维修方法和技巧
13.单片机系统维修方法和技巧
14.变频器维修方法和技巧

第5章 维修实例介绍
1.开关电源维修实例
2.人机界面维修实例
3. PLC维修实例
4.变频、步进、伺服驱动器维修实例
5.仪器仪表维修实例
6.控制板卡维修实例
7.工控主板维修实例
8.数控机床维修实例

附 录

附录1 贴片电阻标识代码表
附录2 电容精度字母代码
附录3 工业电路板维修常用英语词汇表

网友N(2015-04-08):
精彩啊!!!书看了!很好!!!

网友O(2015-06-11):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下我写的维修书《深度掌握工业电路板维修技术》电气...

这本写的真的不错啊!我才买了一本。

网友P(2016-03-21):
高手高高手佩服,请问高手你用些什么工具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