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怎么不能在WIN7系统运行?

楼主(2013-08-14):
MCGS通用版,怎么不能在WIN7系统运行?

网友A:
可以啊,我的电脑就是WIN7.。

网友B:
window7 系统上能不能安装昆仑组态软件是分情况,昆仑软件在window7上运行是32位上运行,不能在window7 64位上运行,看电脑是不是32位,我个人认为最直接就是在C盘下,windows 文件夹下面有个文件夹名字是system32,这就表明这台电脑是32为,如果是system64,就是64位,就不支持,具体可以昆仑技术电话:400-610-7062。上海需要昆仑产品请联系:上海昆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冯先生 13917427362,021-54481488.QQ:1004175873,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中春路7001号B栋303室(明谷科技园)。

网友C(2014-05-09):
可以用,只是要把安装时候提示的那个文件权限修改一下就OK了

网友D:
用过MCGS通用版在windowsXP/7/8 32位上面运行;64位调整下设置下兼容模式也没问题。

网友E(2014-06-26):
1、win7/8的64位简体中文系统可以直接安装和运行MCGS通网版软件,无权限和兼容性问题,只是软件狗驱动需要安装64位补丁包才能被识别,建议电联4006107062索要

2、有安装权限和运行兼容性问题的是嵌入版软件在win7/8系统上的安装,也可以电联客服索要安装说明文档

网友F:
把杀毒软件关掉,64bit 亲测可以用。

网友(2015-07-28):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我的电脑就是WIN7.。

我怎么装都麻烦装呀,能不能说具体一点,是怎么装的。

网友G(2016-09-17):
我反正下载嵌入版在Win7里不能用我就不用了,找问题解决有点闲烦,后来就下个虚拟机,在虚拟机里操作,挺方便

网友H:
引用 网友B:
window7 系统上能不能安装昆仑组态软件是分情况,...

解释到位

网友I(2018-08-21):
哈哈,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MCGS不能在WIN7家庭版上使用,要用旗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