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通用版,怎么不能在WIN7系统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3-08-14):
MCGS通用版,怎么不能在WIN7系统运行?

网友A:
可以的。我曾经发过这个问题解决办法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11583_1.shtml

网友B:
好像一般只有在 XP 系统下才能运行

网友C:
不是啊,我的电脑装的就是WIN7,楼主软件可能没装好吧,再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