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仿真时乱码的原因

楼主(2013-08-14):
S7-300仿真时有的符号表里的符号显示正常,有的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经过修改后显示正常,如下所示。

网友A:
符号表里没设置好吗

网友B:
第一个字符 不能用中文字。。加点数字 符合 就好了。

楼主:
在符号表中更改一下,好像是对字符长度有限制,第一个字符是中文也是可以的!

网友C:
是的。楼上说的不错。

只要在符号表中修改字符长度。